不锈钢开槽后倒角如何加工

楼主(2010-10-13):
如图,我在1.2不锈钢板上开了一条长120宽6的槽.图中红色两长边倒了1*45的倒角(可稍缩小).这倒角该怎么样才能加工出来啊??

网友:
铣应该能!!!!!!!!!!

网友:
电火花。够了吗?够了。

网友:
不知道  楼主 你这个件是干什么用的 干嘛在不锈钢上开孔

网友:
这个应该很简单的呀,呵呵

网友:
你这个槽在激光是做啊,现在激光都可以做倒角的

网友:
这个倒角用刀子铣是做不出这样的效果的,拐角处怎么可能倒得出这样的角呢,只能想别的办法,期待下~~~~~~~~~~~

网友:
用锉刀锉削 。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可以用线切割 电方面的加工方法

网友:
如果只是去毛刺的话还是用打磨机磨一下省事

网友:
铣刀,线切割或加工中心。

网友:
用上电磨,上砂带磨头……把电磨固定成角度,推动不锈钢板!要直的话,在钢板旁边放一直铁条,用C钳固定,就只要直接推了

网友:
用铣刀就可以做了啊………………

网友:
倒角刀倒,4个角用锉刀处理。

工件倾斜45度,用铣刀端刃倒角。

网友:
做个倒角刀,直接铣就可以了

网友:
开付倒角模冲压一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