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种切割方案

楼主(2010-10-13):
切断圆木棍,直径小于6厘米,有小量弯曲度。
要求用最简单的方法,最好不用固定木棍,切面不需要太平整,主要在于切断。

网友:
您的帖子长度不符合要求。 当前长度: 2 字节系统限制: 20 到 10000 字节

网友:
可以做专用的机器,很快的

网友:
不知道楼主的量有多大
可以的话
专机可以考虑

网友: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151536&extra=page%3D3
国外发明的木材机器杀手

网友:
用切割机,长短定好位,那么细的棍,手拿着切就是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60毫米不到点粗细,材质我假定杉木棒,排成一列,用手提圆锯直接推着切就行,如果是木质较硬的木头,则需要固定圆锯,推木头才行。

网友:
圆盘锯 可以了啊                      ,

网友:
花点钱,自己做个工装,应该没啥问题!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我主要是想要设计成类似半自动的,方便高效地切断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