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材下料---请教

楼主(2010-10-13):
今天在车间看工艺卡
一个尺寸要求不高,公差1mm,用激光切割预留了3mm的量,再用立铣刀加工至规定尺寸,然后铣焊接坡口,为什么不直接激光切割至规定尺寸?据我所知激光的尺寸误差远小于1mm,图上也没有粗糙度要求。
希望指点

网友:
理论和实际加工中会有所不同的。。。。

网友:
激光切割一般都是粗加工,洗加工是精加工,所以先激光切割再用立铣刀加工至规定尺寸。可以保住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