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向阀在这里起什么作用?

楼主(2010-10-13):
在以下液压系统图中,与泵和过滤器并联的单向阀在这里起什么作用,请各位大侠指点一下,小弟在这里谢过了。说明:这个图只是局部液压系统图。

网友:
完全不理解simida

网友:
回复 楼主:

    与过滤器并联的单向阀的作用是,当过滤器滤芯上的脏东西不够多(正常)时,油液通过过滤器的阻力小于单向阀的开启阻力,油液于是从滤芯流过,达到过滤的效果。如果滤芯脏到一定程度时,阻力变大,超过单向阀的开启阻力以后,单向阀就打开了,这时,油液经过单向阀通过,以免泵的吸入端因缺油而损坏。

  与泵并联的单向阀的作用有点费解,你试着说说看?这个图是你设计的吗?油怎么回油箱?

网友:
是用来补油的吧?当油缸有很大的惯性时,防治形成真空,造成气蚀?

网友(点评):
好像说的有点道理。应该是补油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要看完整的(包括执行器部分和回油线路)的液压线路图才好说。

网友:
这系统为啥需要安装一真空表?功用?

网友:
回复 网友B:

    没什么用,应该拿掉。另外,将与液压泵并联的单向阀改为泵的出油端串联才好。油应该另有回从换向阀到油箱的回路。您看对不?

网友:
过滤器边的那个好理解,泵边上的那个不懂,从来没见过

网友:
第一个单向阀应该是防止过滤器堵塞泵吸空造成泵损坏,油缸补油应该从回油管引入.真空表可以测得吸油管的真空度吧?

网友:
止回閥畫反相了吧?回油濾油網止回閥應是補給冷卻器使用,表是看回油背壓用吧?

网友:
3楼正解,在我的教科书里面有这张图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的,我查了相关的资料介绍,关于第一个单向阀的作用,你解释的很正确。另外关于回路问题我在这里没有画出,省略了。第二个的单向阀具体是什么意思,我想在也解释不清。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的解释是一种可能性,补油,很有可能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关于真空表在这里是什么作用,我也不清楚

楼主:
下面是液压系统全图,是本人在一些资料上看到的,与泵并联的那个单向阀比较难理解,但是四楼的朋友解释有一点道理,我同意他的观点。

网友:
回复 楼主:

        谢谢您上传完整的线路图,有利于大家讨论和提高。
这套系统在实际使用中吗?“调高千斤顶”的负荷形式是向上顶的还是向下拉的?油缸工作时所需的最大流量同油泵的供油能力匹配如何?
真空表的读数应该可以作为检查过滤器滤芯是否赃得需要更换的指标,而与油泵并联的单向阀只能是在泵的流量不足时对系统补油(这种情况几乎不可能出现的)

网友:
防止泵成为马达的作用?

网友:
与泵并联的单向阀的作用:防止泵反转吸空。

网友:
回复 网友C:

关于真空表的工作原理你懂吗?

网友:
保压吧...防止泄压的...

网友:
我认为与过滤器并联的真空表起报警作用,真空表测试了过滤器进出油口的压差,真空表的测压范围很小,一般小于一个大气压,这里的这块表应该是带电接点的真空表,当过滤器堵塞时,其进出油口压差增大,超过表的设定值,真空表发出报警信号,提示应该换滤芯。仅此一家之言,欢迎指正。

网友:
真空表的原理就是指示出某处实际压力与大气压之间的差值,由于这个值是负数,所以成为“真空”度。
不知大侠同意否,请多指教。

网友:
回复 网友D:
真空表的原理就是指示出某处实际压力与大气压之间的差值,由于这个值是负数,所以称为“真空”度。
不知大侠同意否,请多指教。

顺便再说一下一楼楼主所提供的图中的真空表的作用,我觉得其作用只能是示出泵的入油端的“真空度”。油泵前端的过滤器滤芯使用时间长了以后,越来越脏,这时真空表上示出的“真空度”会却来越大,到规定的数值的时候,就必须更换滤芯了。否则,泵极易因“气蚀”而损毁。

所以明确地说, 这个真空表的作用就是起到警示“过滤器滤芯脏而需要更换的作用的”,我在7楼说它“没什么用”是因为考虑到作为一个简单的系统,它的确“可有可无”,而对于一个完善的系统来说,还是有必要的,这里特此更正说明一下。

网友:
个人同意20楼的观点,真空表的问题都是小事,关键是与泵并联的单向阀的作用大家应该多查查

网友:
个人同意上面各位观点,来学习的

网友:
以下是我的看法,欢迎大家指点:
1.过滤器并联的单向阀是用来防止过滤器堵塞时防止泵空转造成泵损坏的。确保过滤器堵塞时油液可以通过单向阀,保证液压系统的正常进行。
2.真空表是用来让操作者或维修人员可以方便的通过真空度来判断过滤器是否堵塞的标准,通过真空表来判断过滤器是否堵塞需要清洗的。对于这个系统其实这块表示可以不要的,因为这块表只有当油液通过过滤器较慢,单向阀仍没有打开的时候才会有作用,在这里的作用不是很明显。
3.泵并联的单向阀是当泵停止时(一般为快到达所需位置时),满足千斤顶沿伸出方向微量调整用的,因为钢的两端截面积不同,当泵停止时三位四通手控阀在非中位时,实现缸的缓慢伸出!因为泵的流量大,速度人为很难控制,所以采用这种结构,利用自身受力不均完成最后一段距离的缓慢进给。

楼主:
回复 网友E:

这位仁兄分析的很好,我同意你的观点。

网友:
1.過濾器的閥同3樓看法差不多,水泵的閥應該是安全閥。

网友:
看不太明白~~~~~~~~~~~~~~~~~~

网友:
学习。路过……补油可能性大些。

网友:
3楼说得很有道理的,受益非浅,又学了一手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的:我自己在设计油路的时候,滤油器的滤油量基本上只滤油50-80%的,我会在旁边并联一个分路,这是吸油;反向流时单向阀其作用,必须全部进过滤油器。

网友:
28楼的仁兄分析的很好,过滤器的单向就不用说了,搞液压的都知道,泵并联的单向阀可以在停泵时油缸有动作得到补油。

网友:
回复 网友C:

    高手啊,一语惊醒梦中人。嘿嘿我看这个液压原理图我都是头晕的,感谢你啊呵呵可以当我师傅吗?我的QQ:412613070

网友:
学习下!
1、过滤器加真空表的系统没见过,没必要那么精确吧,知道过滤器被堵塞的程度没什么实际意义吧,还请系统使用者讲下实际作用吧。
2、泵并联单向阀安全吗?阀卡死时会不会对系统影响很大,为了精确控制而增大危险系数不太好吧,安全性对千斤顶应该蛮重要的。
个人意见,有说错的请不要见怪。

网友:
我分析的话应该是防止滤网堵塞,当滤网堵塞产生的压力大于单向阀的开启压力,这个单向阀就开启了。不过这个一般用在回油上,进油很少见吧。个人偏见哈

网友:
感觉上面说的是,纯属个人意见。

网友(2011-03-28):
回复 网友F:

这哥们分析的有道理,不过泵停后,泵出口压力还是大于入口压力的,单向阀怎么能打开?

网友:
完全没看懂啊!~        ,,,

网友:
真空表和过滤器单向阀无需多讲,关键是和泵并联的单向阀的作用,本人估计是在液压泵停止的时候,手动操作千斤顶的时候补油用的,这种设备一般都有手动操作功能。

网友:
同意7楼.

网友:
第一个单向阀应该是防止过滤器堵塞泵吸空造成泵损坏,油缸补油应该从回油管引入.

网友:
有点意思,怎么是并联在泵上。。。。

网友:
来学习学习,真是难以理解.

网友:
与泵并联的单向阀的作用有点费解,你试着说说看?这个图是你设计的吗?油怎么回油箱?
与泵并联的单向阀作用:系统管路由于意外工况有虹吸时,流量超出了泵的额定流量时,可把泵隔离,直接从油箱吸油,满足系统流量的要求

网友(点评):
高手,长见识了!

网友:
长见识了,又学习了好多

网友(2013-09-28):
真的不理解,思密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