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的是法拉克系统。这一段程序走不出来

楼主(2010-10-13):
T0101
m3s80
G0X410
Z8
G42G0X418
Z-6
G1X430F0.3
G2X440Z-11R5
G3X450Z-16R5
G1X450.
G0Z8
G40G0X510Z80.
我用的是法拉克系统。这一段程序走不出来,提示是G40G41产生干涩,刀尖方位是7,立式车床

网友:
你把G03下面的G01X450数值改大点试试,至少大于刀尖圆弧半径值*2,或者直接在G01X450.行中加G40指令;

网友:
你不要用半径补偿了
用磨耗把刀的半径偏出来

楼主:
高手怎么用磨耗编半径?   1搂的我试了一个晚上都车不了,

网友:
不好意思,我这用的都是卧式数控车,原理应该一样。请问你做的是什么活?

网友:
“G42G0X418”,改下用斜直线进刀补试下吧。

网友:
你用G42的时候怎么会跟G0呢 而且G42后面什么都没写 程序能运行才怪

网友:
你记住你!要加一个G99

网友:
7.8楼的试试.......。

网友:
刀尖方位是7?你做的是什么产品啊,我是做卧式数车的,如果刀尖方位是7的话,你那写是不对的,分开写试试G4OG0Z80;X510;
是不是刀尖方位写错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