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连产6140车床出毛病---请教

楼主(2010-10-13):
10.04买了台新车床,大连产6140X1500,新床子,调好水平,车60长工件,内孔无锥度,今天在车工作的时候,50长,居然有了2个丝的锥度,卡盘那边大两个丝,车到80长的工件,那头大4个丝,看了一下水平,也没问题!
车的时候,感觉车床有轻微的振动,隔5秒钟又大一点,如些循环!

真是束手无策!请前辈帮忙,非常感谢!

网友:
确认一下水平,你们水平是自己调的还是找人调的?平行度怎么样?,还有,隔5秒又大一点是什么意思?声音?振动?大托板移动的时候重不重?仔细说明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水平是卖机床的人调的,平行度还行,拖板有点重,因为是新床子,振动一下子大一点!

网友:
振动一下子大一点!这句我不能理解。大连的140托板是很轻的,如果重是导轨的承重轴承没有调好,你自己调一下吧。

楼主:
振动一下子大一点!这句我不能理解。大连的140托板是很轻的,如果重是导轨的承重轴承没有调好,你自己调一下 ...
引用 网友A:

    在哪调呢…………

网友:
上检验棒检查一下导轨与主轴的平行度。

网友:
V形轨正顶上,大托板的两头有两个很大的调整螺丝,好像30左右吧,就是那个,不调会很重的,而且要一个很大的力才能让托板开始走。

网友:
其实出现这种情况有很多原因的。如机床本身:床头箱松动,导轨变形,水平变动等;加工刀具:磨损,角度不对等;工艺:切销量太大,工件没有工装等,材质不好都可能会造成问题。这时就要一一排除这些问题。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去我的QQ群,白天我不在电脑上的,只能用QQ了。群号:124063263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先试试看!新床子,其它问题应该不用考虑

楼主:
问题已解决,但大家怎么也想不到是什么原因!!!

真是大汗,原来是皮带太松了……调好电机,就OK了!

经验啊…………实践出真知!·!!!太强大了!

网友:
就是一个字,“晕”!

网友:
神奇的现象,
皮带松了?是主电机到变速箱的皮带松了吧?
这跟锥孔有什么关系,真无法想象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可能情况是这样的,刚开始的时候,皮带是紧的,无锥度,用一段时间,松了,有锥度,紧上了,又恢复正常!真的令人无法接受!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的意思是皮带松了,导致传动不平稳,产生额外的震动,所以有锥孔。

但震动应该是会造成加工表面质量下降,和锥孔关系不大啊?

想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