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6内牙用多大的钻头打眼,5.2的打眼嫌大吗?

楼主(2010-10-13):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回复 楼主:

    用5MM钻头

网友:
         铸铁5.0钢件5.2

网友:
铸铁5.0mm钢件5.2mm

网友:
以前从论坛里下的关于螺纹钻孔的资料分享给你,希望能帮上你的忙

网友:
学习 学习啊 我是新手

网友:
如果你是绣钢的话,你最好用5.1的,,你用5.2的如果你钻头没磨好钻出来肯定会大到5.3。相对5.3来说是有点大啦。

网友:
所以关键不是看使用的钻头的大小,而是要看钻好孔的直径的大小,所以这牵涉到主轴跳动制,刀柄跳动量及钻头刃磨对称否。高精度螺纹底孔可以使用加工中心最好是内冷钻打比较好。

网友:
M6*1螺纹:5Hmax 5.107,6Hmax 5.153,7Hmax 5.217,5H6H7Hmin 4.917

网友:
学习了 都是高手啊  !!!!!!!

网友:
标准是1个的螺距   打5个的底孔

网友:
用φ5的钻头,钻出的孔不能大于0.5。

网友:
M6的螺纹,孔径Φ5+0.20/0,最大可以加工到5.2。

网友:
铸铁钢件都用5.2mm 的钻头。

网友:
如果是钻馒头和烧饼不知道打多大的合适,有知道的吗/.

网友:
简单的说  一般铸件是公称直径X0.85即可。也就是说M6的用6X0.85=5.1mm的就可。所以一般选钻头选择5.2mm的。对于其他的软基体的材料则要将孔开小来(<0.85)),硬基体要将孔开大(>0.85)!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是馒头和烧饼我会用冲床冲

网友:
正好适用,要注意钻头是否有径向转动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用5MM应该没有问题,如果是不锈钢可以考虑用5.1MM钻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