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面磨床,液压油应该加什么油啊,可以加机械油吗?

楼主(2010-10-13):
平面磨床,液压油应该加什么油啊,可以加机械油吗?

网友:
平面磨床使用粘度为46号液压油。新机在使用三个月后需更换液压油,以后则每年更换一次,同时须清洁油箱。每天检查液压油油位,油位应保证在最低与最高线之间。液压马达启动前,须确定流量调速杆在关闭位置。
润滑油使用粘度为32号的导轨润滑油。每天确认油箱(池)油量,保证在下线以上。每周检查导轨油路是否通畅,杜绝导轨失油。建议每三个月油箱清洗一次。润滑脂按规定定期加注。
————百度的,像这种问题你以后可以直接去摆渡下的。

网友:
谢谢,我也学习一下,这个跟机床性能是无关的吗

网友(2010-11-29):
也应加点磨头油

网友:
建议使用32号抗磨润滑油    最好美孚的

网友(2020-03-03):
只要满足标准的46#液压油都可以使用,若需要可以联系哦180183655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