斜齿轮齿尺量出后计算的模数怎么取值

楼主(2010-10-14):
测量出来的斜齿轮齿顶圆直径为85.1 螺旋角为63.8度 ,计算出后模数为1.94,如果取2的话 螺旋角就变为74.03。如果都不螺旋角算出来的不变,哪么齿顶圆直径就为87.6,哪位高手告诉我怎么取这个模数啊?

网友:
请问螺旋角是怎么测得的?准确吗?
模数和压力角基本已经标准化,测几组公法线值比如W4、W5。Pb=Wn-W(n-1),Pb=Pi×Mn×cosα。得出Mn和α。然后用量棒距验算。齿顶和齿根圆直接测量得到。影响齿顶圆的还有边位系数,有时齿顶高系数不一定取的1。所以没有必要用齿顶圆来验算模数。
拙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