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加工铸铝件钻孔

楼主(2010-10-14):
在钻床上钻孔、铸铝件总是粘钻头、钻出的孔加大、请有经验的师傅帮忙指点一下。

网友:
加工参数钻头尺寸,床、钻头品牌材质等等可以告诉一下吗

楼主:
普通钻床,钻头直径10cm,转速750,钻头品牌是上海哈申,钻销深度是30cm.

网友:
钻头要锋利;进给要适当大点;冷却液浓度8-12%

网友:
开恒横刃是注意把横刃前角磨成正前角,具体可以参考群钻。

网友:
对不起打错字了,开横刃时注意把横刃前角磨成正前角,具体可以参考群钻。

网友(2010-11-13):
上面说的有些对,但对于钻铝而言粘钻头主要是由于你的钻头的刃磨有问题,排屑槽很糟糕几乎就没有,找个老师傅问问怎样给钻头开排屑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