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把机床几个步骤通过电控搞成自动化---请教

楼主(2010-10-14):
想把机床几个步骤通过电控搞成自动化,可以么?距离锯床想改成自动送料,首先要送料到位后停止送料,启动液压装置夹紧材料,启动锯床,锯完送液压,再送料。。。。如此循环。不知道可以通过电控箱自动化控制不?还要有自动急停装置。

网友:
恩 可以的 可以用继电器 或者plc

网友:
没有问题,很多简单的自动设备就是这样做的,通过继电器的联锁,加上传感器,完全可以做到

网友:
这样啊,那为什么不找电工去啊啊

楼主:
可以的话那就去找电工了为。
我现在就是有这个想法,既然可以我就准备把锯床改成这种自动化了为,应该不是很难吧。

网友:
加个简单的控制结构就可以了、

网友:
可以联系我Q:252827048
b315100586@QQ.com
这个并不难,成本大约在五千左右(估算,跟据你要求而定。)

网友:
这个 很简单   如果你在成都    本人可以免费帮你设计安装!我今年机电一体化毕业的。Q我:4074832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