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老大给说说 伺服电机的选型

楼主(2010-10-14):
哪位老大给说说伺服电机的选型。

另外安川电机的东西怎么样?
有关这类的知识。或者来点资料也行。
自己找到的东西写的内容都差不多 呵呵。

谢谢各位了

网友:
问的太不明确了。.安川的电子样本我倒是有,估计你也有吧

网友:
我有松下的资料
我们公司的其中一个部门就专门代理松下的私服马达
有需要的话,我找专门的技术人员给你讲解一下

楼主:
谢谢两位了。
确实问的不详细。
不怕献丑,
确实是不知道自己不知道什么的水平。
知道的也献于百度谷歌前5页。
明天下班去书店找几本书看看。

各位老大 要是有觉得 不错的书名 给我留下呗明天照着找去。

网友:
资料可以到官网上下。
至于安川的伺服,用起来还是挺顺手,不过最近货期比较长,可以顺便支持下国货。

网友:
我可以给个建议,从“惯量匹配”入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无能大侠几大力学学的够扎实啊,哈哈

网友:
说要码好多字的。还得图文并茂,不累啊。还不如下本手册自己看方便。另外安川有选型计算软件哈,下一个就可以了。
在此顺便问个问题,希望有用过的大侠给个答案,不然还得找东西来搭实验台:
安川SGDM型驱动,按手册的说法是CN5可以输出的模拟量可以设定为“力矩指令”,这个说法究竟是什么意思?比如说,明明俺是速度模式,那来的“力矩指令”。还是说监控的就是“实时力矩”或者换个说法,这里的“力矩指令”的意思是指内部的“力矩指令”?

网友:
回复 网友B:

    螺旋线大侠:
这个你可以先看下安川驱动器调节原理框图再分析下。速度控制时,驱动器的速度反馈是通过编码器反馈后计算得到,速度给定与速度反馈通过速度比较环节的计算得到速度误差信号,误差型号通过速度调节器的PI运算后生成转矩给定指令,并通过转矩调节器对电机输出转矩进行控制,速度控制时的转矩控制原理与转矩控制方式一样滴。
速度和位置都是通过编码器得到反馈的,转矩是通过检测电流得到的。不管什么环,在上位机上一般都是以速度形式表现,本质又都是电流环。现在很多搞工控的供货商都建议用力矩环,具体什么原因,俺专门问了某海龟博士,答案就是“这个问题很复杂,不是一句两句说得清楚的”。哈哈
不过俺分析,力矩环是多了一个转矩调节器这个环节,多了一道反馈的环节,相对讲应该好点。最次就是位置环了,把伺服当步进用了,但应该靠编码器的反馈一般还是能到达指定位置。
至于CN5功能,俺没用过,看手册觉得应该就是把显示面板的内容实时显示在测量仪上,便于调试和分析。还没见那个工程用过这玩意。孤陋寡闻了。

上面说的不一定对,大家参考参考。有些还有待进一步实验。

网友:
还有,据说安川采用了模型追踪控制功能。其中一套为虚拟的位置与速度调节系统。所以要玩高精度,日系就是个屁,不知蛤蟆兄说的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还望蛤蟆大侠出来指点。
这个也听某海龟博士提过,但具体原因,还有待考究。

网友:
回复 网友C:
俺的目的就是确认这个模拟量是否是不管驱动器是什么方式,都是实时反应力矩就可以了。
干什么用?当然是实际工程会用到,比如做主从控制,刚性连接的话用力矩同步是最靠谱的。但其它一些驱动,在输出口就有力矩输出,而且定义得很明白,没什么歧义,看到安川的,就有点纳闷了。改天搭起来试试。
把电流环放到上位机上,现在流行这个?不是吧,这样对上位机要求很高,而且只能用模拟控制方式,估计是用不到总线方式。也许是为了掩盖别的东西,比如驱动器和电机的性能不足,而且有零漂和干扰的问题。广数好像是这路子。台达的路子是驱动的事情交给驱动去做,毕竟远亲不如近邻。

网友:
跟各位大侠学习一下,以后机床改造用的着。

网友:
回复 网友B:

    速度环和力矩环,都可以用UN002来检测力矩值。

网友:
这里提到就很明确了:内部扭矩指令
这个是用来监控的,是显示在面板上的吧,俺要模拟量输出,这样看来CN5里的口是可以用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大侠莫急,小生愚钝。
内部转矩指令数值可以通过面板操作器、模拟量监视、SigmaWin+来确认。CN5俺没用过,但俺理解是就是可以把面板显示器上数值通过测量仪实时显示而已。如果大侠需要输出内部力矩值再来做反馈、做算法的话,俺就不知道了,一直想做个试验。还望大侠多指教。

网友:
还有大侠说刚性连接用力矩同步最靠谱,不知道能否解释下。

网友:
呵呵,俺没急啊,俺习惯在动手之前把思路都理顺了,不然真上场才急。
大侠有什么想法可以探讨一下,估计俺的经验不够用,毕竟很少接触通用伺服。

网友:
回复 网友B:

网友:
回复 网友C:
多谢老兄。第一张是安川的。
第二张直接就有模拟输出,设参数来决定输出什么。还有总线,呵呵,不知道是谁家的,猜是台达的。
另外,刚性连接,实质要的就是出力平衡。只要控制扭矩就能到达目的,转速也是要的,但不是为了控制而是为了限制。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大侠见多识广啊,哈哈

楼主:
收获不小。
谢谢各位了。

网友:
还有吗,高手出来顶一下,顶啊

网友(2011-05-23):
我就代理安川的伺服,也可以提供相关资料,并协助选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