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OCAD 工具栏和菜单栏都找不到了

楼主(2010-10-14):
我用的是AUTOCAD 2009  工具栏和菜单栏都找不到了是怎么回事??

网友:
百度一下就可以。完全可以调出来的,我也碰到这种情形。

网友:
输入 op 找到  显示  勾选  显示屏幕菜单  然后在你的CAD框中右键找道 ACAD 工具条都在里面了打钩就可以了。一般这种原因可能是你输入了 k 确认或按了F12键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关键是找不到ACAD工具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