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不锈钢加工问题

楼主(2010-10-14):
大家好,我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如何设置温度曲线才能让304不锈钢通过1000度的氮化炉而硬度尽量不降低
我写详细一下我们的要求,我们需要对一些不锈钢工件进行焊接,焊接方法是涂覆焊膏后通过一个气体保护加热炉。我们做过实验焊接效果确实不错,但由于工件加热到1000度后,有些退火,造成硬度降低,影响我们的使用要求。

网友:
不懂。不过明显的感觉你这是要鸡下蛋又要不吃食。
还是考虑考虑更换焊接方式吧。
首先我不懂,以上胡扯

网友:
太专业了太专业了太专业了。

网友:
选择合理的温度即涂覆焊膏后304不锈钢的液相点,温度达到液相点后就不要再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