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经济型加工中心或数控钻铣床,我能接受的价格是10万

楼主(2010-10-14):
要求:
一次装夹可在多根细长轴上铣面/钻孔/攻丝等;
刀具数量:6把左右;
加工产品外径为:6-12毫米左右;
能接受的价格:10W左右

联络:WHLHOPE2003@163.COM

网友:
一次装夹可在多根细长轴上铣面/钻孔/攻丝等;
没有看懂这点是什么意思
是一次装夹多件产品
还是一件产品上有多个地方要加工
建议可以考虑哈
数控车铣复合型机床
实用性比较强

楼主:
是多根轴芯一次装夹且加工轴芯的多个位置!
我现在就是用数控车(复合型)生产的,效率太低!

网友:
钱太少了,光机都买不到

楼主:
买不到?价格提到20万左右,若性价比合理,可订购两台.

网友:
恐怕还是买不到,还有你要什么精度的

网友:
钱太少了,没有保障的,楼主千万慎重,不能贪图一时的便宜!

网友:
12万的估计有些小厂有,不过配置不会怎么样,效率成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