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图要采用何种方式进行编程好??

楼主(2010-10-14):
各位社友大家好!请问 根据下图的已知尺寸可以用手工方式把程序编出来吗?如果可以要采用何种方式进行计算圆弧节点坐标?

网友:
最方便的还是用电脑画图,点一下尺寸啊,坐标不全出来了

网友:
最方便的还是用电脑画图,点一下尺寸啊,坐标不全出来了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方法最省事

网友:
你可以用相似三角形和三角函数理来算
我以前在上学时算过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我钻牛角尖,如果在没有电脑的情况下怎么办,是不是只能通过三角函数的方式进行计算呢?在生产加工中,会出现此种图纸吗??

网友:
生产加工中 此种图纸多了去了
这图纸当然可以算  就是算起来麻烦点而已    三角函数查不到 就用勾股定理 勾股定理解决一切

网友:
回复  huangcan000

    不是我钻牛角尖,如果在没有电脑的情况下怎么办,是不是只能通过三角函数的方 ...
引用 网友B:

    要算还是可能的,只是工作量的问题,想想当年没有电脑搞导弹等还不是要靠大量的手工计算

网友:
那位大侠帮帮忙用电脑画图,标坐标出来不就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死脑筋, 现在哪里没电脑?
1.   就算没有电脑,自己算也可以算出来。
2.   三角板,圆规有的吧?实在不行按照1:1作图,直接测量得到结果,此法针对要求不高的情况下。

   以上以前在实际生产中都用

网友:
同意炼狱的观点。
首先,现在的编程你没有电脑那真的是步步维艰。
再次,如果真的没有电脑,那就计算吧。
最后,真的都不行的话,请你用胶水和细线,用细线覆盖住图线胶水粘住,最后测量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在比赛中遇到这种情况有可能提供电脑吗?

网友:
CAD找点,不建议算,容易算错····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请弄清楚是数学竞赛还是数控竞赛? ,而且你那个零件也不适合数控竞赛的吧?
再说了,一个数控竞赛出这种题目又不提供电脑,出的题目就有问题了。不是参赛人员的问题了

车床一般加工些锥面,螺纹,球面,椭圆,正弦线,等等等等

网友:
车间的编程人员,会使用科学计算器来算是必须的。不然你试试看。
俺们的车间调试,都配计算器,然后靠经验做补偿,全是手动的。

网友:
手工做图那就得用三角函数或勾股定理就可以了.
要说难呢!来是刀尖半径补尝不好计算.
不过对于我来说没有关系.
要不要我给你将程序写出来.
如果有必要的话请来电:
13590945209

楼主:
回复 网友D:

     感谢您的宝贵意见,但是我要的是解决的方法而不是最终的答案。谢谢您!您的心意我心领了。

网友:
LZ我怎么看你给的图少个尺寸呢,工件最前端的外圆尺寸是多少啊,还是我没看到?不会吧

楼主:
回复 网友E:

    是我画少时标了,是直径20前面两个部位的。

网友:
貌似 尺寸少点。。直径的

网友:
想要手编不是不可能
有电脑的话直接用CAD出点,没有电脑的话就麻烦点,先用勾股定理数算出R5的圆心位置,然后再用相似三角形的比例算出R5和SΦ26的交点坐标,剩下的点都是现成的,你要是学数控的,这些对于你应该不叫难度,你这是学校的练习图吧,要是正式工厂里出来这样的图(R5和SΦ26交点没给)那画图的还不得让老师傅啐死啊 哈哈哈

楼主:
回复 网友E:

    没错是书上的

网友:
你是不知道那个点怎么算么 这个我倒是可以告诉你 至于程序 呵呵 还是你自己编吧 因为每个人的编程习惯不一样 只有你自己做出来了 你才会记住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是想知道不用计算机来计算的更为简单的方法。

网友:
怎么直径坐标就一个26啊。
你那是什么系统啊,FANUC系统可以尝试用任认倒角、倒圆编程,
你的图纸上直径坐标就一个这个方法也不行,本人见识少,用手动编程太麻烦啊

网友:
不用计算机的话你只有这一种方法,因为你得计算圆弧交点,这也是这个图的考你的地方,要没有圆弧交点你根本就没法编程,目前据我说知就是先用勾股定理在用相似三角形定理来算这个点,不过你放心真正干活时候不会出现这种图纸的 嘿嘿嘿

网友F(2011-04-20):
宏程序可以

网友:
其实是没什么难度的!!!!!!!!!!!!

网友:
勾股定理算喽,注意刀尖半径补偿

网友:
用电脑绘图最好,最快啊,,,,

网友:
用大概的尺寸放余量车出来然后用量具检测.......不对就改   改到符合条件为止

网友:
因为麻烦,所以才用上了电脑发明了各种编程制图软件~~既然有了电脑软件,为啥不用,这样也可以避免手工计算失误

网友:
引用 网友F:
宏程序可以

也要输入公式,相当于人工计算器。

网友:
有了电脑软件,为啥不用,这样也可以避免手工计算失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