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cad 2009画两个圆的圆角为什么只能画出外切的圆角,画不出内切的圆角

楼主(2010-10-14):
如图:我用的是选择【修改】/【圆角】,然后分别选择两个圆,就出了这个图形。但是下边的圆弧明显是外切的,我想内切应该怎么画?用圆角功能可以实现吗?前提是不知道与两个圆的切点,只知道切弧半径为100。求大神帮忙,纠结中~~

网友:
在菜单上选画圆——相切、相切、半径法,先后点俩圆,输入半径,完活。
注意,点俩圆的时候,内切外切都可能出现,估准相切位置再点,自己试验。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你的回答。你说的我也知道,可是与两个圆的切点未知。应该是用圆角实现的,因为是圆角的课后题。

网友(2011-04-28):
我想出来了  就像画任意三角行的内切圆一样C_3p_tan点第一个要切的目标_tan点第二个要切的目标_tan点第三个要切的目标    同理只要把第三步改成半径就行(直接写半径值)

网友:
不用知道切点的,对象追踪设置切点就可以了,有时候是会内切、也有外切,看楼主怎么把握了!我画的时候也会出现这样的!

网友:
内圆角一般是画不出来的。直接画一个圆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