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的安装工艺

楼主(2010-10-14):
轴承外圈与轴承座孔紧配合,内圈与轴为较松配合时,可将轴承先压入轴承座孔内,我想把轴承进行冷冻然后将轴承快速的装入轴承座内,请教下冷冻温度多少比较合适,轴承装入前表面还要做怎么样的处理

网友:
一般大轴承外圈与轴承座孔配合较松一般采用旋转载荷。

网友:
轴承不需处理,一般我们安装轴承,都是采用浸入热油加热。加热温度和你的配合间隙有关,可以参考材料线收缩的数值计算出来。

网友:
用液氮冷,但冷到多少度就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