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户(日企)要求倒角、去毛刺有点难搞!

楼主(2010-10-14):
两个面的连边是直的好搞定
就是四周都是不规则型
客户要求倒角、去毛刺有点难搞
客户是日资企业
对质量寇的特别严
64X40的面要求平面度1.5S
超差0.1S判不合格退货
所以忒不好搞定
头痛
求高手赐教!!!!!!!!!

网友:
图纸太小了,看不清内容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有几个问题需要您回答一下
1   不规则轮廓去毛刺还是倒角?倒角大小有什么要求?
2,  60*24的面是怎么加工的?平面度你们怎么检测的?日本客户那里用什么检测?

网友:
打他 小 日 本的,让他在那里叫

网友:
上加工中心可以做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A:

    去毛刺就可以了
面窝们是用线轨斜身的数控车车的
检具和客户的配套
用一块平板,下面放一块千分表
检之前用600号水磨砂纸轻推
那样就可以看出来平面度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只要能搞定周边毛刺的问题就OK了

网友:
去毛刺,还是人工比较灵活。反正人多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现在还有这样的想法
怎么赚得到钱啊

要尽量减少人员啊

网友:
这就是楼主的不对了。
都自动化了,那么多人怎么办啊?
连某很厉害的地砖机械厂家都是专门有个工种:打磨工。工资比开机床的都高,人进车间都睁不开眼。什么毛刺,倒钝啊,统统都是浮云。

楼主:
回复 网友D:

    能不能给我份详细的机器资料啊
等米下锅在

网友:
发现小日本对国产的零件要求都很高,看看他们自己国家做的零件,毛刺大的要命,要求我们把毛刺去干净,郁闷呀!

网友:
是啊 小日本 一向都是这样的啊   难搞啊

网友:
回复 网友E:

    建议,
加工后用气动角磨机打磨飞边毛刺,就楼上那位兄弟说的布片的那种,我们叫百叶片
如果还有更高的要求,建议使用碳化硅毛刷进行整个面的抛光

网友:
如果产品比较多,可以买一种去毛刺的设备,可以震动去毛刺

网友:
机加工后一般都要去毛刺吧

楼主:
回复 网友F:

    震动去毛刺?
老兄
能不能提供点具体的资料啊
见的少
还没有见过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这个零件可振动去毛刺,因为面可能会碰伤,不过你也可以试验一下,控制每次投入振动盘的数量以及每次振动的时间

关于振动去毛刺,自己去百度

网友:
用呢轮沙轮磨下就行                                                                 OK

网友:
在加工中心上,使用倒角刀,

网友:
做把能跟着形状走的倒角刀就行了

网友(2010-12-10):
回复 楼主:

去周边毛刺就用砂布轮啊,又快又方便!

网友:
图纸理解了,剩下的就是精度要求了,首先是能实现吗?加工中心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
光去毛刺的话加工中心上毛刷走一遍形状就OK了 不过有点面上会有点花,效果和速度还是不错的

网友:
这个不难搞定吧  才这么大 点板 平面度1.5肯定没问题  毛刺就人工弄下就OK了

网友:
去毛刺,还是人工比较灵活

网友:
写的有点含糊,看不懂

网友:
买台抛光机

网友:
去买那种带万能粘的砂纸,有专门能连接到抛光机上的一个圆盘,用那个东西倒角,倒出来的效果好,这种东西只能手工倒角,日本人要求是高,但是检验不是中国人吗,呵呵,动动脑筋,自己做到手摸起来很舒服了,光光滑滑就好了,真的让你倒几乘几的倒角,这么不规则的东西要搞死的。

网友:
倒角刀    手动的

网友(2011-03-17):
对于周边去毛刺:一个是抛光片,二是倒角刀数控走,三是化学去毛刺。
对于孔去毛刺:专用去毛刺刀,抛光片,化学去毛刺。

网友:
一般都人工锉下,很快的吧

网友:
支持抛光去毛刺,效率高点,呵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