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刃粗镗刀,一般几倍径不会振刀?

楼主(2010-10-14):
2刃粗镗刀,一般几倍径不会振刀? 大家说一说.

我这里有一个8倍径的孔,会振刀吗?

网友:
要看你加工的材质,孔径大小,余量,
当然也要看你的刀杆材质,钢件,硬质合金还是有防振结构的,
8D的如果是常规的刀具,可以肯定是振的,
一般常规超过4D就有振的可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