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铣编程请教

楼主(2010-10-14):
用子程序编程,对刀点就是那坐标系所在的位置,就是右上角,在台钳上的位置就是图上这样放的不用修改方向,只要从右到左编程就行了,深32mm,请大侠帮帮小弟吧,用直径20的刀。$ S7 r) i2 N/ |- O- |

网友:
图上尺寸不全.有些尺寸需要标明

网友:
哥们 图纸却尺寸啊,让我们怎么帮你啊,借句星爷的经典台词“就算让我练习大狗棒法,也要给我根棍子吧!!”

网友:
首先我要说我在数控中国论坛的学习卷并不多,连续几天每天5个邀请码每天都要花费我上百个学习卷,所以一般不另外公布邀请码,为了让更多数控同行加入到数控中国论坛的大舞台,我今天想到了一个折中的方法,就是请大家把我在数控中国论坛的邀请码发到各大论坛或百度空间或您的个人博客,这样可以为我赚到更多数控中国论坛的学习卷,那样我就可以更好的为大家服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