膨胀管自动铣槽机---请教

楼主(2010-10-14):
各位前辈你们好!
我有一产品急需解决如何生产,原材料:焊管(Q235材质),外径21.7mm,长60mm,壁厚2.5mm.要铣长30mm,槽宽3mm,十字槽.工效要达到30-35只/分钟,无毛次。用什么设备比较好?冲床、仪表车都试过,工效达不到。能否定制非标准自动仪表车专用设备,一人可操作二台来提高工效?有谁可以做?QQ228612537 2010-10-07

网友:
这个难度还是有点的,在这个工效要求下还要没有毛刺。。。。。

楼主:
只要槽口下端无大毛刺,如第一只下端的毛刺就不行,产品镀锌也处理不了。

楼主:
有没有做非标准自动化机械的能人,给定制。能达得到要求,价格适中的话,我需5-6台

网友:
槽宽的尺寸精度????????????

楼主:
槽宽的尺寸精度:2.9-3mm

楼主:
开口十字槽长30mm,槽宽2.9-3mm.就这道工艺设备.

楼主:
管子表面凹槽我已有自动机械加工了,就十字槽没法解决,主要是壁厚加槽宽,一般设备没法解决。

网友:
“ 我有一产品急需解决如何生产,原材料:焊管(Q235材质),外径21.7mm,长60mm,壁厚2.5mm.要铣长30mm,槽宽3mm,十字槽.工效要达到30-35只/分钟,无毛次。用什么设备比较好?冲床、仪表车都试过,工效达不到。能否定制非标准自动仪表车专用设备,一人可操作二台来提高工效?有谁可以做?”
LZ可以先做一工装固定一排工件,做一导轨让电动砂轮机在上行走就可以切出所需的第一条槽,转动工件再切一次就成十字槽,分别去毛次,做得快工效也会不错。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同意以上建议,可以使用卧式铣床改装,刀片换成砂轮片,转数调2500,工作台设置工夹具,另外用砂轮时记得喷冷却液,对砂轮寿命,改善工况等都有益处。

网友:
LZ你这个槽的侧壁粗糙度要求是多少?

网友:
采用激光加工或者水切割吧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几位提出的几种生产工艺恐怕工效不会高。我现在在用的机器也是非标准定制的,使用的圆锯片(二片),竖着铣的管子,每分钟可以35-45只,管壁薄槽口窄的可以生产,但要是管壁厚,槽口达到3mm就铣不动了,每分钟只能有15只左右,而且毛刺大,圆锯片磨损大,老是要修磨,废时间,很着急。这产品就是膨胀罗栓的外套管,标准要求不高,量大利薄,需要生产效率。谁能帮忙想想办法?出出注意?有好的见意?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
估计还是你现在的方法最好了,看看还能不能优化吧, 比如换换锯片什么的

网友B:
这个设备已经是商品化很久的了  需要的话,找我,我介绍一个生产的厂家给你,大概2w多一台 吧

楼主:
楼上的,留下联系方式啊,你是常州的吗?我是常州武进这边的。我需要这样的设备,如果工效达到我的要求,这个价格我可以接受。而且我要买好几台的。

网友:
如需要我可以帮你设计一套专针对这加工的设备

网友:
哈哈,LZ是武进哪里的?我是无锡玉祁的,哈哈,很近吧

网友:
我们曾经为慈溪一家搞过非标设备,是做卷圆机的,现在搞的是链条销子快速倒角,每分钟200-300个,你的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为你设计并制造,请问时间要求有吗?

楼主:
非常感各位,我现在联系了一家,可以做,但工效不行,每分钟12只。我希望有谁能帮我设计并制造专用的,工效最好能达到30只左右,而且刀具修磨最好在5000-6000只一次。时间在一个月之内。价格30000元左右。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我希望有谁能帮我设计并制造专用的,工效最好能达到30只左右,而且刀具修磨最好在5000-6000只一次。时间在一个月之内。价格30000元左右。

网友:
楼主,我有个方案不知道能否答到你的要求,不过要看你的具体要求,我的QQ是648112949

网友:
请问你可以把每分钟12只的那家设备的图片发到我的邮箱里吗?我参考一下。我这里这几天就开始着手设计,如果设计完工的话,你可以来洛阳一趟,我们详细商量。我的邮箱:wjl724@yeah.net

楼主:
楼上二位好,产品的生产要求标准我已具体说明了,其实不是很复杂,就是要有好的工效,每分钟30只左右,而且刀具最好在5000-6000只修磨一次,自动化程度稍高,一人能看管二台。如果可行的话,联系我13861291718 谢谢!

网友:
你的技术要求虽然很高,不过我会尽心而为,我们会尽快设计,图纸完工后,能否去常州找你啊。

网友:
“ 我有一产品急需解决如何生产,原材料:焊管(Q235材质),外径21.7mm,长60mm,壁厚2.5mm.要铣长30mm,槽宽3mm,十字槽.工效要达到30-35只/分钟,无毛次。用什么设备比较好?冲床、仪表车都试过,工效达不到。能否定制非标准自动仪表车专用设备,一人可操作二台来提高工效?有谁可以做?”
LZ可以先做一工装固定一排工件,做一导轨让电动砂轮机在上行走就可以切出所需的第一条槽,转动工件再切一次就成十字槽,去毛次机上去毛次,工效会不错。再跟你分析工效,机械手装料一次60个3秒,气动夹紧固定1秒,电动砂轮机切槽行程1500时间16秒,机械手到位工件转90度气动松开夹紧固定4秒,电动砂轮机返回切槽行程1500时间16秒,机械手卸料气动松开4秒,用时40秒。在专用去毛次机上去毛次60个/20秒,60个工件加工完成用时1分钟。

网友:
“ 我有一产品急需解决如何生产,原材料:焊管(Q235材质),外径21.7mm,长60mm,壁厚2.5mm.要铣长30mm,槽宽3mm,十字槽.工效要达到30-35只/分钟,无毛次。用什么设备比较好?冲床、仪表车都试过,工效达不到。能否定制非标准自动仪表车专用设备,一人可操作二台来提高工效?有谁可以做?”
LZ可以先做一工装固定一排工件,做一导轨让电动砂轮机在上行走就可以切出所需的第一条槽,转动工件再切一次就成十字槽,去毛次机上去毛次,工效会不错。再跟你分析工效,机械手装料一次60个3秒,气动夹紧固定1秒,电动砂轮机切槽行程1500时间16秒,机械手到位工件转90度气动松开夹紧固定4秒,电动砂轮机返回切槽行程1500时间16秒,机械手卸料气动松开4秒,用时44秒。在专用去毛次机上去毛次60个/16秒,60个工件加工完成用时1分钟。(估算时间)

楼主:
楼上朋友你好:你这套设备真运行起来不会有这么高效率吧?管壁厚有2.5mm,一个管子厚度2.5mm×2,60个?砂轮片要有3mm厚,1500时间16秒?不可能吧。

网友:
“楼上朋友你好:你这套设备真运行起来不会有这么高效率吧?管壁厚有2.5mm,一个管子厚度2.5mm×2,60个?砂轮片要有3mm厚,1500时间16秒?不可能吧。”
砂轮机切削量能够达到23mm/秒就可以((100/21.7)*5=23mm),提高砂轮机转速是没有问题的,退一步讲23mm/2秒的工效也可以加工30多个/分。

网友:
做台转盘机吧,委有容易就达到了,没问题的,只是价格还是要点的

网友:
做台转盘机吧,委有容易就达到了,没问题的,只是价格还是要点的
引用 网友C:

    聂师傅,用什么样的加工方式才能达到这种效率呢?2秒一只啊,4条槽,这么高的效率,必须得多少只同时加工吧,我想到了用带锯加工,就是精度没法保证。

网友:
非常感谢各位,几位提出的几种生产工艺恐怕工效不会高。我现在在用的机器也是非标准定制的,使用的圆锯片( ...
引用 网友D:

    锯片磨损的快是不是进给量太大的缘故。建议仍用锯片加工,但是分多道工序。即:可以平行设置4个(假设)半径由小到大的锯片,然后工作台上固定零件,每个锯片对零件的槽加工1/4的深度,经过四个半径不同的锯片后,槽即可完整加工出来。同理再在另一台相同设备上加工另一个槽。工作台可以设置成循环自动上料模式。

楼主:
聂师傅:你好!能否详细说一下思路、设计、可行性、设备其本价格?

网友:
可以做一个夹具,一次夹一排然后线切割做出槽。

网友:
这种东西要有效率,刀具的寿命是关键。
圆盘锯不可取,砂轮的磨耗也不会小,似乎都不怎么理想。
带锯机锯条的寿命比起它们来,应该不是在一个数量级上吧。
论坛上的龙九大侠,有个要好朋友专门设计制造大型的龙门锯床用来对宽以米计数,重量在10吨以上的模块坯落料,楼主的这种小东西的切割量和其相比,简直是小儿科了。
这样,是否可以把刀具先决定下来呢?
锯条的运转,常见锯床其刃口垂直,但在现在的场合,考虑到工件的运动,似乎锯条刃口水平为好。刚好龙九大侠朋友床子上的锯条就是这样运动的,可以学习。有龙九在,应当不是太难的事。
赞成聂俊大侠用转盘夹持工件并作切削进给的方案。转盘应有适当直径,以保证锯条切割时有足够的齿参与切削。转盘分上下层,上层浮动,在装夹工位可以塞进工件,而在切削工位,由滚轮对上层转盘施压,对工件提供足够夹紧力。至于工件装卸的自动化,应该更不是问题了。
直径1米的转盘,应该能够装夹100个以上的工件,每分钟一转,一分钟3米的进给量。
当然这只能切割一个方向的槽子,将切割了一个槽的工件转向排列,对于论坛上很多大侠来说,简直是小菜一碟。

网友:
前几天,楼主来我厂里了,他现在的设备我大致了解了一下,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用的是分割器之类的机构 实现多工位的功能,大概有2个铣刀动力,功率为4kw 减速后转速在650转/min,刀片为Φ65(左右吧,我忘了),齿数为108,材质为高速钢锯片

二,夹具机构,是V型结构,用气缸夹紧的,
三,冷却为皂化液

针对以上情况,我算了一下,如果需要30个/min 的话, 每个齿的切削量为0.05/齿,这个我也没有概念,切削量算大还是小.
V型结构夹持力不稳,加之为气动驱动力,夹紧力太小,引起工件在加工过程中移位.

害怕伏枥,最近好啊,有空要上你那里去玩啊.
带锯我想了一下有一下两个问题
一,3mm宽的带锯是不是太厚了一点,卷曲会不会直径很大,或者说需要一个很大的带锯锯床
二,膨胀管的壁厚只有2.5, 齿距需要多小才能不打齿

楼主:
非常感谢驽马兄,给我推荐了一位经销商,正在洽谈中。感谢机械社区的各位朋友。虽然设备到现在还没订下来,但这么多见意对我还是有很多帮助的。现在主要还是工效、成本问题。害怕伏枥 按你设计的设备,产品生产成本估计不会低。

楼主:
明天我把我现在使用的机器照片发上来给坛友们看看,能否有改良的余地。先谢谢各位啦。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你们是用合金锯片铣的槽吗?什么齿形的?

楼主:
圆锯片

圆锯片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Tk0NDI2fGMzZTZjNjY2fDE3NTc0ODA1ODZ8MHw%3D

楼主:
高速圆锯片,外径110mm,108齿

网友:
前几天,楼主来我厂里了,他现在的设备我大致了解了一下,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用的是分割器之类的机构 实现多 ...
引用 网友B:

你的意见是对的,3mm厚的带锯条不好对付,我欠考虑了。
已经两年没联系了。我的情况在论坛已经说过,这两天在准备搬家,新址在戚墅堰东芳渚,月内搬完。
欢迎光临指导。

网友:
不好意思,这机子的刀具用锯片刀就可以了,不过要好几把才行的,我的想法是这样的,做个转盘机,30深度分成几刀下,四把左右吧,一把比一把深,最后一把精铣,工位为上料工位,然后再是切横槽,再切直槽,再去毛刺,再下料,应该问题不大,但对于价位来说,三万可能就没人做的了

网友:
我的想法:
1.先用带锯条锯出2.5-2MM左右的槽,作为粗加工,做一排工装夹具,一次装夹10-20个,锯完一条槽后,夹具松开,工件旋转90度,夹具夹紧,再将第二条槽锯好,夹具可采用液压夹紧;
2.用砂轮片或圆锯片再精加工成3MM的槽,此工序也顺带有毛刺的效果;
问题点:
1.夹具上料如何搞成自动化,减少人工工作量?
2.工序1和2之间通过什么机构实现连续作业?
3.工件厚度2.5,在带锯上加工,是否会出现钢管变形的情况?

网友:
说说冲床怎么做的?工效为什么达不到?说不定我有好的建议

网友:
回复 网友D:

    110转/分,  108齿 没什么意思,那参数高速钢受不了。
   冲压不好吗?
简单实用、快捷、成本低!
  今天看见了了一款新的膨胀螺丝,肯定和你的不一样,不知道是不是专利产品。
   照相机外借了,过几天上照片。

网友:
我认为也是冲压是王道,必须是 对边的两个槽同时冲,中间用带3mm通槽的凹模做内衬,两槽同冲,只需两道工序,但是需要考虑到凹模从工件中脱模的问题,可能需要油缸抽芯或斜导柱抽芯,还有一个问题是,冲下的废边从凹模中去除的问题

网友:
对冲压没怎么接触过,不过也了解冲压的效率是非常高的,
我觉得单面冲压似乎比较好一些,废料也好出一些,同时用四个冲头,四个工位充,过了一个工位旋转90度,如何?

网友:
可以试试锯片刀头是YG6或YG8合金刀头齿形是梯平齿,锯片前角是0度到-5度的。你们那里买不到可以找我。

网友(2011-11-04):
各位前辈分析的很到位,领教了。带锯条(www.zgjutiao.com)

网友:
把钢板先加工槽,再卷制不行么? 这样,钢板摞起来等距离开槽就行了

网友:
3W一台解决这个问题,不大现实;

10W一台的话可以考虑,效率>50个/分钟,

网友(2021-11-30):
引用 网友B:
这个设备已经是商品化很久的了  需要的话,找我,我介绍一个生产的厂家给你,大概2w多一台 吧

你好,请问铣槽的机器哪儿有卖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