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規則形狀皮料抓取~

楼主(2010-10-14):
各位~不規則形狀皮料抓取~送料,有什麼方式,或是夾爪嗎(吸盤式的應該不行) 謝謝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种情况,可能要用载具的吧?直接抓取,真空吸盘可能比较难哦!

网友:
根据被抓取物的材料特性、形状等选择。

网友:
可用多点抓取的方法。

网友(2013-03-23):
如果是不透气或稍微漏气有空的皮料,用海绵吸盘可以吸取。
泄漏量大了就用大幅面的吸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