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涂层刀片的使用问题

楼主(2010-10-15):
焊接刀具,用涂层刀片。刀片涂层不会很厚,但焊接刀具使用时要经常的刃磨,几次下来后涂层就磨没了。看有个资料说使用的涂层刀片只要有一个使用面没磨掉也比没涂层的好,不过(例如车床上用的90º正偏刀)刃磨时要磨前刀面、主后面和副后面,这样一来所参与切削的几个刀面上的涂层不就磨掉了。那跟没涂层的还有什么区别呢?又说可以多次涂层,但在小的工厂这种条件是没有的,即使愿意投资,那也不能一把车刀用上两次就去涂层一回吧。试问这样的刀具涂层与不涂层的使用选择还有什么值得去考虑的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涂层刀具很少有焊接的,大多数是可转位的,所以一般不用磨。
   焊接的涂层刀具一般都是很贵的,也不是谁都会舍得用的,或是必须用的。

网友:
要涂层的效果了,为什么还要用焊接的?必须焊接式吗?

楼主:
请问一下现在的刀具涂层材料都有哪几种?各有什么样的特点?

网友:
PVD土涂层用于精加工,CVD涂层用于粗加工,隔热好。

网友:
高速时CVD比PVD寿命长,中低速用PVD涂层效果好

网友:
回复 楼主:

    涂层的厚度估计一次就磨没了

网友:
我记得一般涂层的刀具,都是可拆卸的呀,
换一个刀片就可以了,把磨损后的刀又重新拉到厂家去再利用呀

网友:
使用涂层刀片,一般都是用来批量生产的.
焊接刀一般没有必要做涂层,因再研一次涂层就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