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鱼眼孔,能帖张图吗?

楼主(2010-10-15):
问下什么是鱼眼孔,能帖张图吗?

网友:
你看看应该是这个0000000000

网友:
怎么加工的啊?当前长度: 14 字节系统限制: 20 到 10000 字节

楼主:
谢谢,有的怎么说是成孔啊

网友:
皿形沉头孔的别称,不用贴图了吧?

网友:
关节轴承那个接口就是鱼眼孔,我到现在我不知道那个空是怎么加工出来的,有哪些要求例如面轮廓度之类的?哪个高人把这疙瘩的解释清楚一点

网友:
关节轴承那个接口就是鱼眼孔,我到现在我不知道那个空是怎么加工出来的,有哪些要求例如面轮廓度之类的?哪个高人把这疙瘩的解释清楚一点

还有,最好能解释一下球头是怎么放进去的(特别是刚性材料的孔和球头),这个才是打死我也没想明白的

网友:
晕,居然摆渡谷歌都没有任何消息,期待有哪位大侠出来给大家释疑。。。?

网友:
这个我好象做过,做好后,放进去要在孔或球上切个槽才能放进去

网友:
我也迷茫了     求解      貌似凭想象达不到吧

网友:
切个槽,打进去就行了,钢铁有弹性。

网友:
我不懂啊,期待有高人解释

网友:
台湾佬的叫法,很多这样的希奇古怪叫法,习惯了就好了,中心孔,沉头孔,都有那样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