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CAXA不能存储了

楼主(2010-10-15):
过去用的CAXA R2一直没有什么问题,可现在我的CAXA有了问题如图,请大虾指导,是否是程序有了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那是你的试用期到了,你可以卸载从装,或从新下载个有破解的版本

网友:
用破解文件中的Eb文件覆盖CAXA安装目录bin下即"X:\CAXA\CAXAEB\bin"的同名文件(Eb)试试,我也遇到过这种问题,后来一覆盖就OK了

网友:
用破解文件中的Eb覆盖CAXA安装目录bin下即"X:\CAXA\CAXAEB\bin"的同名文件试试(Eb),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后来覆盖了就OK了

楼主:
呵呵,楼上的朋友提醒的好,本来有解密说明的

网友:
没有破解好,就会出现无法保存的现象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是我忘了解密了,一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