厂内变压器以前都运行正常,现在突然出现持续性的过压---请教

楼主(2010-10-15):
厂内变压器以前都运行正常,现在突然出现持续性的过压,以前是额定380V,现在却有410V,请教各位高手,变压器是不是有问题了,是否可以解决,如何解决

网友:
回复 楼主:

外部电网有没有变过?

网友:
偏高了一点点,不过应该影响不大,可以找供电局帮你解决。
电能质量供电电压允许偏差(GB 12325—90)
发布时间:2005-01-19

Quality of electric energy supply Admissible deviation of supply voltage
国家技术监督局1990-04-20批准     1990-12-01实施

1 主题内容与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供电电压允许偏差。制订本标准的目的,是使供电电压质量得到基本保证,以获得良好的社会经济效益。
    本标准适用于交流50Hz电力系统在正常运行条件下,供电电压对额定电压的偏差。
    本标准不适用于瞬态和非正常运行情况。
    注:①本标准中额定电压为系统额定电压。
        ②正常运行条件是指电力系统中所有元件都按预定工况运行。
2 引用标准GB 156 额定电压
3 供电电压允许偏差
3.1 35kV及以上供电电压正、负偏差的绝对值之和不超过额定电压的10%。
    注:如供电电压上下偏差同号(均为正或负)时,按较大的偏差绝对值作为衡量依据。
3.2 10kV及以下三相供电电压允许偏差为额定电压的±7%。
3.3 220V单相供电电压允许偏差为额定电压的+7%、-10%。
    注:①用电设备额定工况的电压允许偏差仍由各自标准规定,例如旋转电机按GB755《旋转电机 基本技术要求》规定。
        ②对电压有特殊要求的用户,供电电压允许偏差由供用电协议确定。
附录 A
供电电压和电压偏差说明
(补充件)
A1 本标准中供电电压为供电部门与用户的产权分界处的电压或由供用电协议所规定的电能计量点的电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外部电网应该没变,厂内无功补偿电容器额定电压是400V,长期过压会不会损坏电容器和其他电气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