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的材料名称型号是什么?

楼主(2010-10-15):
大家看看这是什么材料?或者有做这种材料的加工? 哪里可以买到?

淡黄色 近似透明    软体  质量轻巧.  加工面光滑

网友:
让我想起了小时候吃的软糖,呵呵

应该是橡胶吧,有的透明材料的拖鞋是不是就是这种类似的材料?

网友:
这个是联轴器上用的叫缓冲垫或弹性块,是聚氨酯橡胶或称聚氨酯弹性体材料做的。我以前公司做泵的,联轴器上都有这个

网友:
材料是聚氨酯的  叫梅花垫用于联轴器上  卖油封和密封件的地方都有

网友:
T型水泵靠背轮垫 是聚胺脂的,也叫PU和优力胶

网友:
非常值得学习,留个记号备查!

网友:
我们这里叫六角胶。是聚胺脂做的

网友:
聚氨酯,LZ图片中的是聚氨酯缓冲垫,用于联轴器

网友:
都回答了。没得分混了。汗。补充个缩写吧。PU

楼主:
知道了 非常感谢大家了!

网友:
聚氨酯 我们的油泵联轴器上用这个,常见,应该挺好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