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面上用紫铜垫圈来密封,效果不好!

楼主(2010-10-15):
   平面上用紫铜垫圈来密封,,主要是进行液体和真空的密封,但是密封效果不是十分理想,不好意思,因为没有CAD,只能用文字来描述,结构无法改变,有没有什么更有效的解决方式呢?

怎么有效解决面密封的难题?

网友:
紫铜垫平面密封都搞不定,大哥你那玩意儿压力有多少啊?
引用 网友A:

    真空密封没玩过,不过也许密封材料有问题,是否可以选择变形量比较大的材料?

网友:
研究研究发动机汽缸垫吧!

网友:
计算下紫铜垫受压压强是多少,要超过其强度极限才行,另外铜垫要退火,否则硬度过高。
再不行用纯铝试下。

网友:
也可以用组合垫啊,PTFE聚四氟乙烯。
铜的成本啊,再说紫铜不耐震啊?

网友:
如有垫片槽,用紫铜垫也可以,不过铜垫要退火,要在细砂纸上研磨一下,
可以考虑用组合垫或铝垫

网友(2010-12-25):
用金属缠绕垫比较不错

网友:
有一种骨架是钢外面是ptfe的垫圈不错。

网友A:
    真空密封没玩过,不过也许密封材料有问题,

网友:
很早时见过用紫铜管作端面密封的,接头处怎么处理当时没注意现在也想不起

网友(2011-02-16):
用金属缠绕垫试试看,带石墨的那种。要求高的可以试下软铁八角垫什么的

网友:
还没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呢~

网友:
紫铜密封比较硬,它的密封效果对法兰面的加工精度和螺栓预紧力有关!还有你的真空度是多少呢?建议你采用表面软些的密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