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种模具,有人能做吗???

楼主(2010-10-15):
请问这种模具,有人能做吗???

网友:
拉刀拉的
你要做么?
您的帖子长度不符合要求。 当前长度: 8 字节系统限制: 20 到 10000 字

楼主:
我这个是先车内孔,线切割槽后,再镶铁条进去,两头打孔焊接,再车床加工!但这样,高度只能做75mm高,再高就不行了!

网友:
内操怎么是斜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才斜21度呢,有的模具更是斜45度…………

网友:
我有把握搞定                           需要具体尺寸和技术要求           导程多少?     光洁度?

楼主:
回复 网友B:

    能告知联系方式吗,我跟你详谈,!!

网友:
回复 网友C:

    13690119605

楼主:
继续等待,高人出现^^^^^

网友:
模具应该是单件加工,最好采用插床。

楼主:
回复 网友D:

    插床我不懂,如果在插刀在工件是行进时工件还能旋转的话,就应该可以,如果不能旋转,那就不行,我看到台湾有一款机械设备可以加工,内螺旋键槽加工机,不过国内没有人用!

网友:
模具数量都不大。2个方法。1铣床加工一个带螺旋槽的刀杆((陪套,带导向块),导向套固定即可。2将立导轨与工作台(风度头)按一定速比连接。

楼主:
回复 网友D:

   感谢您的回答,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