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差标好了怎么显示是?呢?

楼主(2010-10-15):
(图片)

网友:
将字体改成gbenor+gbcbig,注意选中“大字体”选项,试一试。

网友:
是AUTOCAD吗? 是不是%%p啊?

网友:
字体不对。- |( d! s7 {- ~( W
你换一种字体试试。

网友:
字体不对。你换一种字体试试

网友:
选中你标注的尺寸后,点菜单栏的‘修改’-对象-文字,然后用鼠标拖动选中文字,修改字体试试

楼主:
小弟在这里谢谢各位了,是字体不对,换个字体就好了,谢谢哦。

网友:
象这样的问题一般都是字体的问题

网友:
好歹混点分在走。。。。。

网友:
呵呵,楼上说的都对,拿分走人

网友:
字体不对 给字体改了就可以了

网友:
cad里字体很复杂,经常会犯这种错误。

网友(2010-11-15):
肯定是字體問題了,換個字體

网友:
字体最好用GB上规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