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种电机输出各自有啥优缺点?

楼主(2010-10-15):
1.电机输出连接一个减速器
2.油泵连一个马达(液压马达)
假设两个功率一样,那输出分别有什么特点?

网友:
查看各自的扭矩-速度曲线图,一目了然。

网友:
液压马达可以省掉减速装置啊

网友(2011-03-06):
查看电机和油泵的输出特性曲线就知道了,通常来说油泵的特性软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