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相防锈产品的优点

楼主(2010-10-15):
1、使用气相防锈产品,无需在金属表面涂防锈油,被包装物品开启封后可直接投入使用。
2、防护期一般可以达到2-8年。
3、不受封存件几何形状和体积大小的限制,气相防锈粒子可以扩散到包装空间的各种空隙中。
4、包装体系不需要严格密封,被包装物品周围只要有一定浓度的气相防锈粒子存在,就可以达到长期防锈的目的。
5、产品种类多,使用方法灵活,在寿命期内可以重复使用。

网友A(2015-05-08):
你是销售人员,还是使用过此产品,因为我们公司也想试用,不知效果如何,是否会腐蚀金属等,想跟使用过的公司请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销售人员,还是使用过此产品,因为我们公司也想试用,不知效果如何,是否会腐蚀金属等,想跟使用过的公司请教 ...

优点缺点都挺明显

其实不怎么便宜

然后需要相对密封保存

适合仓库封闭保存,或者长运输过程保存(如海运),不适合周转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