床子发抖---请教

楼主(2010-10-15):
床子的水平 润滑 都没问题~~~丝杠是德国的滚珠丝杠,不负载时自动进给床面不发抖,一负载就发抖是咋回事?能跟丝杠的私服电机有关系吗?

网友:
检查一下电机有没有松动

网友:
我感觉像床子的刚度不够吧,。。。。。。。。。

网友:
会不会是刀架的原因呢?

网友:
伺服马达的参数设置可能也有问题

网友:
也许是切削参数不合理,我以前也碰到过,S值太低,加工零件就感觉床身发抖

网友:
找到震源就好解决了                              ,,

网友:
不一定是进给轴的问题,主轴和刀具都要检查。

网友:
有可能是导轨间隙太大,主轴跳动大也会产生这种情况。

网友:
可以肯定的告诉你就是增益问题~需要改参数!!!

网友:
参数设定有问题,或电机反馈有问题

网友:
刚度不够,震动太大了,检查一下

网友:
可以肯定的告诉你就是增益问题

网友:
请提供机床具体工作环境,加工零件的数据,机床负载时的参数

网友:
应该是电机问题,刚性一般不会有什么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