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直径4MM长90MM左右的工件

楼主(2010-10-15):
直径4MM的工件长90MM如果不打中心孔外圆怎么加工 用什么机床加工效率高?

楼主:
这样的零件用什么方法加工快啊
毛坯是精铸的所以头部不用加工 但是热处理(调质)后会变形 整形很费工时
杆子直径4MM公差0~-0.03MM

网友:
无心磨
您的帖子长度不符合要求。

楼主:
回复 网友A:

    铸造的毛坯热处理后变形,整形直线度不够 可以直接上无心磨没吗??

如果可以 我铸造时因该留多少磨量啊?

网友:
带跟刀架的仪表,我知道有国产的

网友:
无心磨应该不行    工件有台阶

网友:
回复  mixin0756

    铸造的毛坯热处理后变形,整形直线度不够 可以直接上无心磨没吗??

如果可 ...
引用 网友B:

变形可以通过整形来消除,留余量多少取决于变形量大小。

楼主:
回复 网友A:

    像这样的细长工件用什么方法整形啊?
有什么好的方法或设备吗?

网友:
中国机械社区
回复 网友A:
机械设计,机械加工,设计软件,机械工程师,设备管理,焊接,液压,铸造,密封,测量,工程机械,粉末冶金,轴承,齿轮,泵阀,工业自动化回复
机械设计,机械加工,设计软件,机械工程师,设备管理,焊接,液压,铸造,密封,测量,工程机械,粉末冶金,轴承,齿轮,泵阀,工业自动化
机械设计,机械加工,设计软件,机械工程师,设备管理,焊接,液压,铸造,密封,测量,工程机械,粉末冶金,轴承,齿轮,泵阀,工业自动化
    铸造的毛坯热处理后变形,整形直线度不够 可以直接上无心磨没吗??bbs.cmiw.cn

bbs.cmiw.cn
如果可以 我铸造时因该留多少磨量啊?

你直线度不够还谈什么加工啊,够余量就可以磨,再顺便提下有台阶,无心磨是可以磨的

网友:
我们经常加工这样的小件,但批量很小,是普车结合跟刀架做的。关键在跟刀架和加工余量。
如果楼主数量很大的话,建议你使用拉的方法,成品率还比较高

楼主:
回复 网友C:

    拉  是怎么操作的啊 用什么设备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冶金类的工艺方法,可以使用冷拉的方式加工,利用的是材料的延展性,但一定要后续热处理。
    拉力机啊,设备比较大,我们用来做细线材的
    你为什么不用普车呢?简单的,用跟刀架直接做好了

网友:
学习中
您的帖子长度不符合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