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液压系统图是怎么控制的?

楼主(2010-10-15):
下面的图看了好久看不懂,大家帮忙分析一下这个液压系统图是怎么控制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控制的是一个摆动马达,不难理解啊。为了解释方便,请看附图。假设A口进油,B口出油。反之亦然。

网友:
搞错子,%% c是直径的标法

网友:
双向液压锁吧,还带有液压双向保护功能,防外力损坏液压系统

网友:
楼主这是高空作业车上面用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该图是一个控制活塞的运动,类似一个液压缸。但是不知图中的溢流阀在这里起什么作用,两个溢流阀之间的关系又是怎么样的呢?

我的理解是这样的:进油路的溢流阀在一定的压力下打开,然后控制回油路溢流阀的开启,从而让回油缸里的油液流回油箱,实现液压系统的整体控制。  不知对不对?

楼主:
回复 网友B:

    也不算是什么高空作业用的,就是一些掘进钻车上用来控制大臂回转用的。

网友:
看的不是很明白,需要多多向大家学习

网友:
回复 楼主:

    首先明确一下,阀2和阀4 不是“溢流阀”,怎么说呢,就叫它们“液压先导两通阀吧”。搞清这两个阀的工作原理,你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我图中的红线部分为入油路径,蓝线为回油路径。请再看下图,解释如下:

首先油从A口进入,一路通过单向阀1,流入到执行器5,遇阻起压(等于阀2的P2压),而此时阀2的P1由于接通油箱,则基本无压,即阀2的P1压为零,由于需要P1和P2的共同作用才能打开阀2,所以此时只有P1是不能打开阀2的,所以油只能进执行器5。而另一路则经先导油路为阀4提供了P1,阀4在断开的情况下,由于执行器5的运动,从而生成P2,这时,对于阀4来说,P1和P2都有了,所以接通,油经蓝色线路流回油箱。

换个方向,从B口入油,从A口出油,同以上的原理一样,就不再解释了。

网友:
这应该是双向平衡阀,一般用于液压马达双向存在负载荷时用。

网友:
回复 楼主:

    哦那就没有错了,这个在叫平衡阀在工程机械上常用的!!!!油缸不动的时候他起到液压锁的作用,当油缸动作的时候保证油缸动作的平稳!

网友:
回复 网友C:

  对,是双向平衡阀(或叫逆向平衡阀),对负荷有抑制作用,防止其自由落下。

网友:
老天,终于见到真家伙了。
叫无能大侠来判断判断是不是双向平衡法,这个他在行。

网友:
楼上螺旋大侠,我刚才怀疑自己把那叫做“单向先导顺序阀”是否正确,就删了帖子,回去仔细研究,觉得没叫错,就又贴出来。
原帖是:
这个不是双向液压锁,双向液压锁是两个互控单向阀组成的。
这是两个互控的单向先导顺序阀,一般也把它叫做“双向平衡阀”,产生背压用,主要用在起重等有“负负载”的场合,防止重物坠落。
但是真正的“双向平衡阀”,不仅有上述作用,还有调速作用,我找不到其内部结构图,原理图也看不明白。
学液压不到一个月,见笑。

网友:
查了下资料,发现一般都把单向顺序阀叫做平衡阀,但还有其它好几种也叫做平衡阀。
还是别穿凿了,都叫做平衡阀吧,根据不同情况选择不同种类的。

网友:
10楼正解。9楼的图没画背压。

网友:
我觉得2楼给我们做了一个较详细的回路分析,10楼做了简单精炼的总结,都很好,谢谢你们,学到了不少东西

网友:
回复  管继明

    这个控制的是一个摆动马达,不难理解啊。为了解释方便,请看附图。假设A口进油,B口 ...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这么想的

网友:
应该是一个双向控制回路,阀2、4起背压作用。

网友:
Jetcut解释的非常好,,!

网友:
双向平衡压力回路。用于大臂的回油背压制动,使得大臂在停止时能够平稳停止

网友:
zhouxike45518 說法比較正確

网友:
10楼讲得很好,我向他学习了,这个真的很不错,我没见过,第一次,开眼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位仁兄,你说的很详细,很感谢。不过我对你说的“液压先导两通阀”的基本原理不是很清楚,我还要好好的研究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朋友,你的软件那下的,能给个下载地点,或给个附件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应该感谢你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大家有机会共同探讨。另外,我说的“液压先导两通阀”只是为了说明其原理而随意更具其功能而给出的名字,是不准确的说法。业界广为接受的、正确的叫法应该是“平衡法”“双向平衡阀”或者“逆向平衡阀”,正如10楼的兄弟所言。希望我没有误导大家。
这种阀的液压符号是这个样子的:

另外前面一位大侠提到我在9楼的说明图中没有提到被压,谢谢您指出来,高手啊。所以,我把这个说明图又改了一下,贴在这里,作为对大侠的感谢:

网友:
回复 网友D:

    并没有使用什么特别的软件,只是用WINDOWS附件中的画板编辑了一下楼主的文件而已

网友:
5代表的是什么啊,2楼说的有道理啊?

楼主:
5就是一个执行元件的代表,只是一个符号

网友:
新人回贴赚点钱!晕!哪位大侠能告诉我快速赚钱的好方法!

网友:
24楼讲的原理很到位,这种阀的作用关键是执行器由运动转为静止的平稳性考虑和执行器静止状态的锁死。

网友(2011-09-18):
大开眼界,学到很多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