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请教帮我看一个图,指出图中所存在的问题

楼主(2010-10-16):
     这是是一个法兰盘的图形,我想请大家帮我看一下,这个图在工艺上有什么错误,小弟我是新手,工艺方面的知识不到位,请各位论友指点一下小弟,谢谢……还请版主顶置此贴,谢谢了……

网友:
你这个硬度要求应该是调质出来的把,45号钢应该达不到那要求。
那两个退刀槽的表面要求不高,车就可以了,不用磨就不需要退刀槽吧。

网友:
工艺上没有啥子问题,只是尺寸标注不咋规范!

网友:
图中R30没有给出定们角度。

网友:
你这个硬度要求应该是调质出来的把,45号钢应该达不到那要求。
那两个退刀槽的表面要求不高,车就可以了, ...
引用 网友A:

    主观意识太浓

网友:
回复 楼主:

    K6 的K应改为小写k。R30位置似乎不确定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图纸上的退刀槽很有必要

网友:
个人感觉,去掉50的尺寸,把R30的位置尺寸再标注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的指点,不过你能详细地指出哪些地方不规范吗?我好改正过来,谢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45号钢调质后的硬度范围是多少啊?如果达不到那样的要求,那岂不是要换材料了;还有退刀槽的存在可以防止应力集中……

楼主:
回复 网友C:

    恩,谢谢你的指点,是的,没有指定角度就不能确定其位置……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D:

    冷水黄金论友你好,你说二楼的主观意识太浓了,那么你能不能详细地指点一下呢?谢谢了……能不能说一下图纸的工艺出错点,还有该怎么加工比较好,谢谢你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恩,是这样的,那个相当于轴与孔的配合,小写字母表示轴的配合代号,谢谢你了,打杂大学生论友……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E:

    你好,谢谢你,退刀槽的存在除了有防止应力集中外,在这个图纸中两个退刀槽都有这样的作用吗?

楼主:
回复 网友F:

    谢谢你弱水论友,我会在图纸上好好改正的,你看这个图纸上还有没有其他的错误,谢谢了……

网友:
回复  冷水黄金

    冷水黄金论友你好,你说二楼的主观意识太浓了,那么你能不能详细地指点一下呢?谢 ...
引用 楼主:

    没说调质吧?就算是调质45#那点硬度肯定没问题。

有退刀槽一定是要磨吗?配合时免得根部干涉,而挖退刀槽也是最常见情况之一。

我对加工工艺确是不熟悉

网友:
应标注调质,否则达不到要求的硬度。45钢没处理的硬度在200HBS左右。

网友:
回复 楼主:

个人感觉左边的退刀槽是防止加工中刀具干涉,保证加工到位的作用。右边的退刀槽除了这个作用,还可以保证装配时两个零件结合紧密。倒角和圆角有减少应力集中的作用,退刀槽就不太清楚了。

网友:
抱歉,45号钢调质后是210-250HB,设计手册的,我也根据这个说的。
一般在装配的时候引入端必须倒角,这是我工作的时候我师傅教的,所以那个车个尖角就不存在干涉问题。
而这样的做退刀槽,在我这里会被车工师傅骂死的(因为我这是小厂,呵)
零件经过调质,内应力基本消除。看零件的结构应该是用于定位作用,所以个人认为不存在因应力要做退刀槽。
这只是本人看法。
菜鸟等高人给我指正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你啊……我翻阅相关资料得出这个结论:左边的退刀槽是起到润滑作用,可以在槽里涂抹润滑脂,不正之处,还望赐教……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我后来也翻阅了机械设计手册,查到了45号钢的热处理后的硬度,你的数据时正确的。便于配合倒角是必要的,同样的退刀槽在过盈配合确实起到防止应力集中的作用,这是我在机械加工工艺手册里查到的,这一点请你不要怀疑,当然有时也不需要退刀槽,少这一道工序,能够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呵呵……关于你所说的“小厂”,我并不苟同,小厂又怎么样,照样能出有技术的人才,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不能因为是小厂就怀疑自己知识的权威性……

楼主:
回复 网友G:

    你好,请问你能说一下这两个退刀槽的作用吗?谢谢了……

网友:
1.70k6的这个需精配合的外圈,需要粗加工后再精加工,粗糙度最好在1.6或以上;
2.70K6的这个外圈倒角C2,太大了,减少了配合面,0.5即可,装配的话,对应套上的倒角可以大一些,这也不影响装配;
3.法兰盘上的缺角,似乎没标注角度;
4.从加工工艺上来说,最好以法兰盘外圈作为精加工的夹持面,一次装夹将孔和台阶面及法兰端面加工出来,所以我感觉应该把这个基准中心线B的标示放在70的这个外圈上,然后再给孔30标上同轴度误差;
俺没干过加工,只是空想,欢迎大家抛砖

网友:
同意楼上的第4点,如是用车床车这个工件我就会夹外圆加工的

网友:
图纸没什么问题,把技术要求写详细些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H:

    感谢你的指点,我想问一下,为什么要把同轴度标注在30 H7mm上,基准要标注在70mm的轴线上?有什么依据?

网友:
由于不知道零件的用途只能猜了
止口端面的平行度和垂直度没必要
基准A应与基准B垂直才是关键(我想B是定位止口,A平面为安装贴合面应该是有要求的)
由于加工时是以70园柱面作为夹紧的,所以基准B应标注在70外圆上 内孔30与之同轴

楼主:
回复 网友I:

   火狐1225,谢谢你的指点啊 ,从你的回复中可以看出你是加工工艺方面的高手。这个法兰盘是连接两段管子的。我想问一下什么叫止口端面,为什么止口端面的平行度和垂直度没有必要,依据是什么啊?A面与B轴线垂直的依据又是什么?还有内孔Φ30mm的轴线为什么与右边Φ70mm的外圆轴线有同轴度要求啊?跪求解答!!真是不好意思,一次问你这么多问题,希望你不要嫌我很烦,谢谢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设计基准应尽量与工艺基准重合,所以应选择70外圆作为基准
     70外圆端面从图中来看应该不与其他零件进行连接,也没有表面光洁度要求,故无需形位公差
     30内孔与70外圆的同轴度主要是为了保证连接后零件中心与法兰中心同轴,若无此要求也可不标
    结合此零件的加工顺序,应该是先以毛坯外圆定位车台阶,然后以大台阶端做粗基准精车70外圆,然后掉头以70外圆为精基准车另一端以及粗车内孔,最后上磨床

楼主:
回复 网友I:

    你好,谢谢你的意见啊,但是现在的车床一般又可以加工到7-8级,也可以把外圆面加工到粗擦度为3.2,Ra为1.6或者以下才上磨床,所以我觉得不用上磨床的吧,这只是我的见解,还望你指点指点啊,谢谢你了……

网友:
高手不少,真的长见识了,

网友:
只看不说,偷着学,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