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走心式车床(纵切车床)的问题

楼主(2010-10-16):
走心式车床可以做到工件轴向运动与旋转一起进行,在网上找时没有找到这种结构图纸,看了些走心机夹头的图片,一直没有搞明白,走心机的两种运动是怎么提供出来的。结构上是如何实现的。和摇臂式钻床的区别又在哪里?
哪位大侠给解释下或者给份走心机的图纸,小弟在这里拜谢了。。。。

楼主:
有走心夹具,不知道该怎么用

网友:
走心机主轴部分分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夹紧部分,一部分是导套部分。在夹紧了后送出导套切削。夹持后送出的长度就是z轴的移动长度。现在新的类型是导套和夹具做成一体的。楼主可以看看津上TSUGAMI和STAR或者是西铁城。以上牌子都是常见的。

网友:
主轴箱移动的Z轴,排刀架有两个轴,X、Y轴,比一般的车床多一个轴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谢谢,看了津上的一些机床的视频,是工件同时可以进行两个运动:轴向的进给运动与旋转运动,导套的在外面应该是起到一个支撑作用,就是不知道用的工件棒料的表面和导套间的关系,看有的人说工件棒料是冷拉棒料或者是磨光棒料,这两种棒料的表面质量都比较好,导套和工件间是夹紧还是无接触还是有个类似于弹性夹紧的夹具,只要轴向力大于某一个值就可以推动棒料轴向进给。
   昨天想了下,导套和主轴链接的话,是直接相连,还是通过两条不同的传动链来传递运动,最后做到主轴和导套同转速,
  还有很多不明白的

网友:
楼主很好学好问。不错呀!首先先说下,走心车加工的棒料可以是精磨料和冷拉料。但是有区别。新的没有导套只有夹头的机床是可以加工冷拉料和磨光料。但是有导套的只可以加工精磨料。导套按照精度可以分A.AA.AAA三个类型。主要是指棒料和导套同心度。3A级最高的可以保证加工后工件同心度在1微米以下。再说一下导套和夹头的关系。导套和夹头是一起旋转的。夹头是在主轴台里面的,导套和它通过连接套或者传动轴连在一起。主轴转导套就跟着转。

网友:
导套和棒料的间隙是需要调整的。间隙在半丝以内。由于间隙很小,所以棒料精度一定要好。我们单位原先拿的是日本秋山精钢的料,外径公差是2微米。现在用国产的公差也要达到4微米。要是达不到要么就是棒料涨死导套,要么就是工件外圆出现椭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这个对我帮助很大,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呵呵,没什么的啦!走心车加工的只是轴类工件。使用范围不是很大,用的人不是很多。算是个偏门吧。

网友:
原来走心车床对棒料要求这么严格

网友:
第一次听到这种走心车床,看了看津上的视频;有一点点认识

网友(2010-11-17):
可以在机床展会上,体会走芯机的魅力.

网友:
走心机有发展前途,在哪里可以购买

网友:
可以到www.machine-catalog.tw好像是这个网站去看,是台湾机床的视频,有两三家做走心机的厂家,里面给出了结构视频和加工视频,还是挺不错的。不过我还是不明白前面导套的问题。和我做的车床是两个分支,了解不多。楼上大侠给出了一些实际数据,谢谢。

网友(2010-12-28):
回复 网友C:

我这有走芯车床,需要请联系.
杨先生,021-54184811
yang_bo@henko.net.cn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呵呵,没什么的啦!走心车加工的只是轴类工件。使用范围不是很大,用的人不是很多。算 ...

     这里说得不对,凸轮式自动车床你应该见过吧,这是目前大批量自动生产效率最高的车床。而当年瑞士人首先发明的是凸轮式走心自动车床,直至后来台湾人把它改成了走到式而已。至今凸轮式样走心机已经演变成了数控走心机。

    至于走心机车长轴类零件当然读此一家,但车盘类零件其实才是这种车床的最大优势,装夹一次200mm材料,盘类零件几毫米一个,装夹停机一次可以比走刀机车多很多倍啊

网友D(2013-03-12):
请教各位前辈,这图中的走心机夹头外面是一个导套吗?没有导套的能旋转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请教各位前辈,这图中的走心机夹头外面是一个导套吗?没有导套的能旋转吗?

夹头在里面,你在图上看不到的。前面已经说过了,夹头夹持棒料,导套支撑棒料。所以棒料的旋转靠夹头而不是导套。之所以要两个一起转,原因就是不这样会导致棒料和导套一个转一个不转,产生摩擦生热,涨死导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夹头在里面,你在图上看不到的。前面已经说过了,夹头夹持棒料,导套支撑棒料。所以棒料的旋转靠夹头而不 ...

不对吧?图片中夹着铜棒那个不是弹簧夹头吗?需要伸出或拉进铜棒时,这个夹头是松开的,有点像仪表车的弹簧夹头。

网友(2013-09-18):
对无导套的比较感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