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大功率伺服电机产生30吨的压力

楼主(2010-10-16):
求教高手:用伺服电机带动滚珠丝杠产生30吨压力,那么伺服电机的功率需要多大呢?

网友:
1千瓦 配一个减速比足够大的减速机就可以了

楼主:
2楼,减速比足够大,就像小驴拉汽车能拉动吗?

网友:
2楼,减速比足够大,就像小驴拉汽车能拉动吗?
引用 网友A:

    晕,没看电视上一个人把火车飞机都拉动了?

网友B:
如果驱动力矩减掉阻力矩等于亿万分之一牛米,也是能转动的,但是要转得人眼能察觉到动,估计得多少年才行
我当初算这个的时候,就忽略掉了启动时间,结果差点闹了笑话,理论上能动,但有经验的工程师一听就笑了,说你这不行,得多大才行,后来把启动时间算上去,跟他说的就符合了。
一般人说理论干不过经验,就是因为理论没有“通”,理论要是“通”了,任何实践经验都是干不过的!

网友(2012-04-01):
請問樓上的兩位大寫為什麼都不問絲杆的直徑,螺距就下結論了呢?

网友:
压的时候接触面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驱动力矩减掉阻力矩等于亿万分之一牛米,也是能转动的,但是要转得人眼能察觉到动,估计得多少年才行 ...

精辟,大侠是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