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我看一下这张零件图,在工艺上有什么问题?

楼主(2010-10-16):
这是毕业设计的课题,要求加工出如图所示的零件,希望大家给点建议,谢谢……

楼主:
顺便问一下这个套筒属于什么类型的套筒?跪求解释……

网友:
初看的时候感觉很简单 但是看的考虑的多了
就不这么想了
还是看看别人怎么说的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从结构上看,这个零件应该是个导向套筒或轴承套,中间内径24那个位置是避空位置(为了减少精加工的成本,较长的零件在满足使用要求的情况下会经常采用这种工艺结构),也有可能是个储存润滑脂的槽。另外两端内径22的位置应增注同轴度。根据图纸上的标注,外径34的表面粗糙度是Ra1.6,属精加工且是与其他零件配合。因此也应增注与内孔的同轴度。根据你技术要求中所注,未注倒角1X45度,但内孔两端的倒角我建议你采用1X15度,因为这样便于装配,且不影响你的加工与使用。

网友:
学习了新的知识,了解到了工艺。。。。。。。。。。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指点,那么左边那个34的端面是否有粗糙度的要求,右侧40的端面是否需要那么高的粗糙度要求……

网友:
回复 楼主:
在你的φ22与φ34应该有同轴度要求之外,还应该在φ42法兰边有垂直度要求并且要有粗糙度要求,还要提出对材料的热处理的要求

网友:
我们也来学习一下啊要。。。。。。

网友:
零件简单,所含的知识不少,学习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解答...

网友:
你是要加工还是什么啊?没看明白哇

网友:
图纸上有退刀槽和硬度要求,应该是要热处理后在进行精磨,你应该都留0.3—0.5mm的精加工余量。很好加工的。

网友:
1      备料  棒料  按6件一加工下料
2      钻中心孔  1、 车端面,钻中心孔 2 、调头车另一端面                三爪夹外圆
3        粗车    车外圆42长度6.5,车外圆34js7外35 车空刀槽2*0.5   取总长40.5,车分割槽20*3俩端到角1.5*45 6件同加工                                               中心孔
4     钻   钻孔22H7至20成单件                                    软爪 42外圆
5 车 绞      1.车端面,取总长40尺寸 2.车内孔22H7为22(-0.08      3.车内孔24*16至尺寸 4,绞孔22至尺寸  5,孔俩端面倒角                                        软爪42外圆
6   精车   车34js7至尺寸
8  检查

网友:
刚刚前俩天上课老师讲过!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两个端面只从这个图形上时看不出它是否需要这么高的要求的,不过6右边这个端面可能需要

楼主:
回复 网友D:

    只是给定了图纸需要自己读图设计加工工艺和加工方法

楼主:
回复 网友E:

    有没有讲图上的形位公差之类的呢

网友:
形位公差 大侠们都分析的差不多了

网友:
个人认为工艺上没任何问题

网友:
经验是在不断的思考与讨论中学习到得

网友(2010-12-01):
4楼的朋友说的好,又学习了!

网友:
大家说的都不错,有一点外圆退刀槽可以宽一点嘛,而且同轴度是必需要有的。

网友:
注意,这个退刀槽的存在,
要求工艺上必须有外园磨了!!!
是不是?

网友:
零件简单,慢慢做就行了

网友:
轴套件,学习了!多谢楼主分享!

网友:
学习了新的知识,了解到了工艺

网友:
回复 网友A:

分析得不错,学习了。谢。。。。。。。

网友:
谢谢 四楼的分析~~ ~~~~

网友:
我只看出来,那个槽的深度没有给出来。还有两端孔的公差等级比较高,如果没同轴度,在装配的时候会比较困难。

网友F:
这类零件应该都需要经过热处理或者表面处理~但是我看了下零件的硬度要求是235~265HBS~这个应该是在45号钢不做任何处理就能达到的~~·那么你要求的这个硬度能否符合实际使用需要?    个人意见 有问题的地方~请各位大侠指点~谢谢

网友:
东西和我们公司的一个工件差不多嘛,学习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G:

请问一下,这材料硬度能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类零件应该都需要经过热处理或者表面处理~但是我看了下零件的硬度要求是235~265HBS~这个应该是在45号钢不 ...

有同感的,看来课本跟实际存在的差距不止一点点

网友:
路过,不过不明白你标题是不是取错了 不知道你是想知道加工工艺呢 还是想问下零件设计问题

网友(2011-01-11):
回复 网友A:

个人觉得这种衬套上应该有孔才对,或者中间的那槽可以储存

网友:
高手啊 学习了 呵呵 长知识

网友:
回复 网友A:

good explanation, thanks a lot!

网友:
实在看不出有什么奥妙之处,⊙﹏⊙b汗

网友(2011-04-01):
缺少同轴度和垂直度要求

网友:
加工不成问题,说的那个退刀槽是刀子不好进去的意思吧。不知道到底要研究什么

网友:
Φ22H7孔的粗糙度1.6有点偏高,车加工能难达到!

网友(2011-06-17):
应该是个轴套 加工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
有达人回答了吗 我也需要解决啊

楼主:
回复 网友H:

大概的问题外表面表面粗糙度精度太高,没有同轴度的注释

网友:
难点  是   24的孔,镗床可以加工,1.6的  光洁度  如果不磨的话   很难  达到

网友:
很简单的问题,首先用23.几的钻孔,再用24的铰刀

网友:
或者24的铣刀,还有个是看你加工的是什么材料的零件,球墨铸铁,灰铁,钢件。它们的转速,走刀量是不一样的。我的qq号是578430694.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可以联系我

网友(2011-07-29):
                           如果批量化就不能用这工艺了!!

网友:
下料--调质--机加工--表面淬火--磨里孔外圆
下料:若干件下一根棒料,每件间留够切断刀的切断余量,并加上车最后一件时所需的装卡量;
调质:零件外形尺寸偏小,不必安排粗加工--调质--精加工的工序;
机加工:粗精分开,里孔外圆留淬火余量;
淬火:整体淬火,达到一般要求HRC;(提高耐磨性)
磨:磨内孔22,再以内孔磨外圆34,保证同轴度。

网友:
受益匪浅,学习了,谢谢。

网友:
这是很简单的一个零件,外圆与孔同时加工完成,可以保证它的同轴度,外槽内槽加工,用切断刀切断,车端面,倒角

网友:
恩,学习下,,正在学习中……

网友(2011-09-14):
看完回答 张学文了

网友(2011-12-29):
怎么形位公差都没标注出来啊。这个要保证外径和内孔同心。下长料装夹一次加工到位,在切段。

网友:
学习学习 大家探讨共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