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卡槽割掉,有什么简单的好办法?

楼主(2010-10-16):
大家好 ...   这是我们公司的一台设备的后门卡槽

        卡槽的两边都是满焊的...
   现在问题是       整个后门的卡槽目前锈蚀的程度很厉害
        部分的卡槽要进行更换

    现在想请大家看看  有没有好的办法能较为简单  轻松的将卡槽割掉

       目前我们是用手磨机在边缘切 然后在撬开一边再磨平

   这种方法太费时间及切片了

网友:
气割,很快的!!!!!!!!

网友:
用等离子切割。。。。。。。

楼主:
谢谢你们的建议
  但是公司考虑到开支问题..
   应该不会采纳这种意见的...

    有没有比较平常的方法啊...  我们用氧割试过的   没用 反而把背面钢板烧穿

网友:
回复 网友A:

  卡槽是什么材料的?

网友:
还不如重新做一个后门和卡槽了呢。也要不了多少钱。

楼主:
我们的卡槽是铁质的...  背面的是钢板..   重做一个的话    开支太大了...
    我们也希望不行就换新的哦     但是老板不希望啊

网友:
好像用气割还是比较好点的吧。要是为了图省钱个人认为没什么好办法。。。

网友:
人工也是成本啊,你得算算这笔给老板听听。

楼主:
  可惜的是老板不这么想啊

  气割快是快   但是  它把背面的钢板也给吹穿了

   就这点不好   试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