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丝锥切削的一些观点,提供给大家探讨

楼主(2010-10-16):
丝锥螺旋前进的最大阻力并不是来之前刀面,而是来之后刀面,所以丝锥要承受极大的摩擦力,因为三角形后刀面与工件没有丝毫间隙,完全啮合在一起,强大的摩擦力会产生很大的热量,加剧丝锥的磨损以及被切削材料的挤压硬化。丝锥磨损了,牙型变瘦了,造成前面的牙型与后端牙型不一样厚,后面的牙型要大于前面的牙型,这就等于进入一个锥度套,到最后必然会卡得死死的。所以我试配了动物性油脂,另外还添加了一些物料,因为单纯提炼的矿物油是没有极压性的,动植物油都有极压性,极压性就是润滑物的摩擦挤压后会与切削材料产生新的化合物,而这成化合物会碾压成细微颗粒,这层颗粒可以看作是无数细小的滚珠,这些滚珠被填塞在丝锥与被切削物的间隔层里,起到非常好的减摩作用

网友:
那你的 动物性油脂  怎么配的? 方便透露下配方么。

楼主:
这个配方我要保密的,不过大家应该看到使用工作视频了,我用8毫米的螺旋丝锥攻45号钢20毫米深度,4-6秒轻松完成,检查丝锥的黑色涂层,无论螺纹顶部,中部与根本都没有被磨出基底层,还是保持灰黑色的涂层。效果目前还是满意的,但是目前没有不锈钢板材测试,如果有厚一点的不锈钢料我一定要试试了。

网友:
楼主对攻丝分析的很到位,对于丝锥润滑油的使用,我也接触到不少的办法,一般材料的攻丝,尤其是粗牙,用普通机油即可。对较难加工材料,尤其是细牙螺纹的加工,可在机油内加一定比例的植物油(豆油的效果最好),加工出来的螺纹尺寸和粗糙度都比较好。至于加动物油没试过,有一点疑问,动物油都不是液态的,只有达到一定的温度时才会化成液态,也就是先要升温。攻丝使用润滑油的目的,一是为了减少摩擦力,一是为了降低切削热,动物油不加热成液态只会被切屑带出,一旦加热又会对切削不利。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是我的一个设想,我在寻找一种合适的动物油脂,或者动植物油配比的油脂,它的好处是可以悬浮一些固态粉剂润滑物,极压性的化合物生成需要先产生摩擦力,是被动保护,但是我提前添加固态微细颗粒润滑物就可以提前布散在切削刃与被切削材料间,是主动出击的减摩措施。现在攻丝速度够快的,所以在丝锥前端发热购足的,动物油脂添加的粉剂被加热提前布散在丝锥前进的道路上,而一般液体润滑油容易流失。这也是攻丝膏能被用来攻丝的原因吧。现在只是需要大量实验,这些跟油脂在不同气温下的粘度有关系,需要长期实践才能获得数据。

网友:
我听一个师傅说  攻 不锈钢最好用羊油,难道和楼主的油也是 异曲同工 之妙?

楼主:
可能是吧

网友:
楼主强大啊!!!
您的帖子长度不符合要求。 当前长度: 16 字节系统限制: 20 到 10000 字节

网友:
这种帖子要学习,留下记号备查

网友:
继续关注。。。。。。。。。。。。。。。。。。。讨论的继续

网友:
学习学习 不短的的学习啊~~~

网友:
其实丝锥本身的质量也很关键

网友:
长见识了
、、、、、、、、、、、

网友:
羊油和鸡油混合,嘿嘿比例自己试。

网友:
我一般用切削油,不掺水就用,还用过花生油,也不错,攻牙的时候,好香,马上就想吃饭了

网友:
这样的要好好学习,谢谢各位了!要记下来!

网友:
我们这的师傅是,豆油+麻油。锥304.貌似效果不理想。进口丝锥还老断。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这样的要好好学习,谢谢各位了!!!

网友:
菜籽油 蓖麻油用于攻丝效果也挺不错的。

网友(2010-11-23):
不错的方法,留记学习。

网友:
看了半天   没有找到配方

网友:
不明真相的群众继续围观中

网友:
很好很强大!!谢谢分享!!

网友:
我试过用菜籽油,效果比机油要好!现在就一直用的菜籽油,没试过动物油效果怎么样!

网友:
根据我最近了解到,有专门攻丝的攻丝油,是固态的,感觉效果还不错!

网友(2011-03-28):
菜籽油 蓖麻油 机油加豆油,回头试试,还有羊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