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东西在车床上的夹具怎么做啊?

楼主(2010-10-16):
公司碰到这么个工件,是铸件,加工一个基准面和中间孔,孔和基准面有平行度要求,厚度20mm。加工完基准面后如何在车床上装夹加工孔?谢谢了需保证平行度和相对尺寸。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20Data/Tencent/Users/114416878/QQ/WinTemp/RichOle/Y0FRW%25%60VAM9RYWD6%25Z$A4XA.jpg

楼主:
就是这图,,谢谢了

网友:
为何要在车床上加工孔?

网友:
最通用的弯板工装就可解决

网友:
不行的 如果量不多的话线切割吗

楼主:
弯板工装?什么样的,“孤酒”有图吗?没看到过

网友(2011-09-09):
用弯板式的夹具,也就是角铁式夹具,通过固定在车床的花盘上进行加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