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个不同角度的斜孔怎么钻?

楼主(2010-10-16):
要在50x50见方,厚10的铝块上钻20个孔,每个孔跟垂直轴线成不同角度,最大3度,孔位、斜度要求很高,角度的精度我不知道怎么表达,孔距精度要求0.01。应该用什么设备(方法)做啊!

网友:
工具铣床有一种可调角度的工作台,应该适合的

网友:
用可以调节电极旋转的电火花机来打眼。但要选择适合的电极。
有的工厂为了节约资金或者不做带角度的孔眼的零件,就在购买点火花机的时候就把能打角度孔的组装设备省去。

网友:
多少件?、
用5轴加工中心加工

网友:
孔距精度0.01,还有斜度孔,只有数显镗铣床或数控钻铣床才能保证。

网友:
看楼主的ID想必是火腿一族。。。。

网友:
你简直是在扯蛋,孔距精度0.01,那样的设备还没制造出来

网友:
以后别瞎掰,浪费大家的表情,也丢自己的脸。惹我生气。

网友:
用立加做,工做台上加个付加轴,,如果没有自动的付加轴,可以用车床上的卡盘,因为定位精度比较的高,,可以先用CAD算出,在一个平面内,直孔于斜孔的距离,,每用一个孔,都要打表,批量生产最好是有第4轴,不然就做夹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