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气滤清器中的透平油---请教

楼主(2010-10-16):
气动三联件中有油雾杯,上面常注明使用透平油。
以前也不懂到底什么是透平油,刚上网查百度,才知道透平油就是汽轮机油。透平是汽轮机"turbine"一词的英文译音。汽轮机油我们现场用的主要有46#汽轮机油,用于风机轴承稀油润滑系统。
我们常在油雾杯中装46#液压油,粘度也不是很大。现场用得也挺好的。
那一般油雾器中的透平油使用什么牌号呢?

网友:
帮顶,同问,希望有大侠指教

网友:
主要看你使用的环境温度。如果环境温度特别低,就用稀点儿的,要不然不易形成油雾。一般22号透平油就可以了。

网友:
一般都会要求每分钟几滴,自己可以数一下。一般用32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太懂你的意思,气动三联件油雾杯里的油是流动的吗,怎么还一分钟几滴,能讲详细点吗?

网友(2010-12-03):
气动三联件的油杯处有调节螺钉用来调节出油量,一般用32号以下的就行。

网友:
用美孚DTE 轻级-涡轮机/循环系统油 比较好

网友(点评):
用美孚的是不是太奢侈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价钱我不懂怎样,我是见使用了以后蛮好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觉得效果比较重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