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具磨损得快,请各路大侠们支招!

楼主(2010-10-17):
直径120点5MM材质大概50号钢(地质用的钻杆)要求车内T螺纹,用产地是以色列螺纹T形刀粒,刀粒宽2,25。加工中发现刀粒两个角磨损得快,请大侠们支支招。
T0303 M3 S220
G0 X115 Z2 M8
G92 X120,9 Z—58 F4
X121,35
X121,7
X121。95
X122,1
G0 X250 Z100
M30
给点意见,,,,

网友:
是不是和切削用量台大,主轴转速太小有些关系??以前在学校的时候,讲倒积削瘤在一定的切削速度时会产生,可以保护刀具,减小刀具的磨损。。个人看法!!我想问一下楼主:你程序里的G92是对刀指令吧??具体是怎么操作的??谢谢!!!

网友:
是不是和切削用量台大,主轴转速太小有些关系??以前在学校的时候,讲倒积削瘤在一定的切削速度时会产生, ...
引用 网友A:

    粗车的时候积屑瘤可能起到保护刀具的作用,精车的时候要坚决避免产生积屑瘤。钻头用的钻杆经过热处理,换其他材质的刀片试一下

网友:
用G76较好。避免切屑瘤易形成阶段,中速段

网友:
要么换更硬材质的刀片,要么提高走刀或者降低转速咯

网友:
这个就不好说了,决定刀具磨损太快的因素太多了,仔细看看磨损后的刃口,有什么样的磨损情况

网友:
考虑一下刀片材质、切削条件、还有走刀路线。个人看法

楼主:
是不是和切削用量台大,主轴转速太小有些关系??以前在学校的时候,讲倒积削瘤在一定的切削速度时会产生,可以保护刀具,减小刀具的磨损。。个人看法!!我想问一下楼主:你程序里

我们是用的(QK1313管螺纹机)加工的。不知什么原因最高主轴转速只有260转(挂挡提示最高640)。用最高转速加工刀粒会崩刀,主轴转速再慢的话刀粒磨损会加快。另外,因单边切削75丝,公司要求5刀完成,我会考虑加几刀的。刀粒是公司跟具材质订做的(一百多一粒),想说的是加工中T形刀粒是前进方向中后面那个角最先磨损,最后两个角一起磨损。形成刀宽不够2,25MM。想请教有什么好的办法减少产生积屑瘤

楼主:
用G76较好。避免切屑瘤易形成阶段,中速段
引用 网友B:

    G76会不会因螺纹角度是90度而产生和G92一样的切削效果。能不能说说什么是中速段,,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G92是螺纹切削指令,G76也是。G92是直进刀法切削,G76是斜进刀法切削

网友:
貌似进刀量大了点,4个的螺距5刀就搞定又不是切豆腐,再加个5刀还差不多,钻速倒可以适当提高点。

网友:
估计是吃刀量太大的因素

网友:
四刀是不是真的有点多啊

楼主:
貌似进刀量大了点,4个的螺距5刀就搞定又不是切豆腐,再加个5刀还差不多,钻速倒可以适当提高点。
引用 网友C:

4个的螺距单边只切0,75MM。领导认为这么少就切5刀好了。领导要加工时间短点。就现在车一个螺纹只要2分钟(光端面,一刀内孔单边切1。3 Z—61,5刀螺纹)

网友:
同意用G76加工,或者用G92编宏程序左右借刀加工,都可避免刀具磨损太快,但是T形螺纹5刀车完会不会太猛了啊

楼主:
同意用G76加工,或者用G92编宏程序左右借刀加工,都可避免刀具磨损太快,但是T形螺纹5刀车完会不会太猛了啊
引用 网友D:

    我道是想学宏程序。可惜弄不明白指令的含义。

网友:
刀具磨损比较快原因其实挺多的;1就是是不是进给太小,如果太小的话那就不是切削而是磨了,刀具当然磨损厉害。2对于不同的工件材质所选刀具是不同的,如果刀具材质不对磨损也会很快。
不过既然是车螺纹,进给应该是肯定的,那么1是不可能了,楼主看一下刀片材质表吧,看是否适合你的工件。

网友:
G76是单边切削的,会对你的刀具磨损好一些,但光洁度不是很好,最好是G76粗车完后再精加工一刀。4个螺距的我们通常都要12-14刀左右,你5刀的确太少了点吧(个人意见)。另外螺纹刀对刀的角度是否完全正确也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