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根6mm不锈钢棒上车了一圈槽,卡尺测量放不进,如何测量?

楼主(2010-10-17):
一根6mm不锈钢棒上车了一圈宽0.9的3.8mm槽,卡尺测量放不进,该如何测量?

网友:
做一个尺寸相同的卡规就可以测了

网友:
方法一:磨尺。把槽径千分尺测量部分磨小厚度。我们单位就是这么做的。二:投影仪使用。三:做卡规检查。

网友:
如只是单件或少量几件,用两片0.9以下的块规,或把断钢锯片磨薄,当垫块放到槽两边,用卡尺测过后减去垫块的宽度就行了。
0 C9 T' N( n( L7 o6 v    如数量较多,还是做卡规的好,那样效率会高得多。

网友:
泛泛而谈,大家的方法都可以。用哪种,楼主考虑自己零件的实际精度和批量

网友:
4楼的办法真高明啊。我怎么没想到呢。恍然大悟,原来这样都可以。

网友:
卡尺前端不是有一段窄的部分吗     也放不进去吗

网友:
我觉得还是做一个专用的量具比较好,毕竟效率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