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这样的圆钢呢?

楼主(2010-10-17):
大家好,我司现在生产一种零件。需要的毛坯是外圆38,19的内孔,材质,45号钢,用普通的圆钢材料很浪费,请问有没有这样的圆钢呢?谢谢。

网友:
材料手册上有此规格的管材,楼主可以和卖管材的联系。

网友:
选择适合你用管材。。。。。。

网友:
回复 楼主:

    太有才了,无缝钢管叫做空心圆钢,呵呵。在市场上找找吧,但无缝管单价高,成本是否划算要计算一下。

网友:
应该不好找   我们附近很多锻造厂   主要做套类   他们进的刚才全是圆钢   断开之后再冲孔    如果有带孔的他们肯定会直接进带孔的刚才

网友:
应该不好找   我们附近很多锻造厂   主要做套类   他们进的刚才全是圆钢   断开之后再冲孔    如果有带孔的 ...
引用 网友A:

我这里也差不多是这样子。我这边是加工套类产品

网友:
有厚壁无缝钢管出售的

网友:
        无缝钢管太贵

网友:
不行改成铸钢,先铸出外形来,再加工就不会浪费材料了

网友:
量大的话可考虑拉出你所的规格,省钱省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