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轴转速慢,没法提速,丝杆间隙大---求助

楼主(2010-10-17):
购买了一年的德州QK1313管螺纹机,手动挂挡提示转速有640转。但实际加工中最高转速只有260转。不知是参数还是什么问题。有那位大侠知道原因。
另外,加工中也出问题,如单边切削1MM后直径是50,但重走一次程序切削直径会变成是49,8。换个工件切削直径又是50。不知是参数问题还是丝杆间隙大,///////////向前辈们求助

网友:
1转速问题,如果设备是机械变速的,实际转速与转速表不一致,我觉得要么电机转速不够,要么变速机构有问题,比如齿轮不到位
2.尺寸不稳定,根据你的描述我感觉好像是系统刚性不足,弹刀所致
纯属个人看法,请大家拍砖

网友:
第二个问题属于正常的,机床在已加工的尺寸上再走一边程序,尺寸都会变小。

楼主:
1转速问题,如果设备是机械变速的,实际转速与转速表不一致,我觉得要么电机转速不够,要么变速机构有问题, ...
引用 网友A:

    早上开机工作,程序中速度S指令(S10—S1000)没有有效变速,全是最高转速260转。要在录入度录入M42(第二挡位)才会变速有效。录入M41(第一挡位)就会出现前面没有有效变速的问题。这又是什么问题,能说说吗

网友:
你的机床是移位齿轮变速,齿轮的移位是靠液压推动,查一下说明书,检查一下变速机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晕死 M41要结合手动低档s命令才是正常的 M42也要结合手动高速档命令s才对
完整的应该是
M41 s600  (当前必须是手动低速档)
M42 S1000(当前必须是手动高速档)
两者一块输入

楼主:
哦,是这么回事的吗?车床说明书只说M41是第一挡,M42(第二挡)M43(第三挡)M44(第四挡)。别的什么说明也没有,就一点点资料

网友(2010-12-15):
回复 网友B:

你的车头是多档变频.注意档们和转速.还是就是看有没带到档信号.

网友:
带有手动档杆的,把手动档拔到相应转速下,在程序开头编入一个与档位对应的M41、2、3、4
自动档的直接编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