轧辊的术语profile 的中文表达---紧急求助

楼主(2010-10-17):
请教一个关于轧辊的术语profile 的中文表达

请问这个profile 在这里翻译成中文是什么意思?靠模吗?不知道轧辊里有没有这个术语。

以下是相关的上下文。非常感谢大家!

Chapter 6: Scanning Profile

Scanning profiles is almost similar to scanning of the rolls .

6.2 Profile scanning

The Plug required for the profile scanning is a magnetic plug .Fix the plug and mount the profile on the plug .

网友:
在板带里面,说的就是‘辊形’,比如CVC曲线,还有其他类型曲线,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 除了辊形还有别的吗?因为前一章讲的是已经是这个。而且在这个内容里,竟然这个PROFILE 还能安装在顶头上。

网友:
那里有说“PROFILE 还能安装在顶头上”?
俺怎么没看见,一定是楼主少发了东西,呵呵。
就是“辊形”,明白无误。
前面在讲定义,后面在讲过程。

楼主:
The Plug required for the profile scanning is a magnetic plug .Fix the plug and mount the profile on the plug .
谢谢螺旋线,你帮我看一下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呵,谢谢啊!

网友:
大侠,不要死扣字眼,要理解要表达的意思。
那是说扫描头是带磁性的,扫描的时候把扫描头吸在所测辊形上。
有时候翻以前翻译的手册,简直没法看,完全看不懂,就是死扣字眼的结果。

网友:
大侠,不要死扣字眼,要理解要表达的意思。
那是说扫描头是带磁性的,扫描的时候把扫描头吸在所测辊形上。 ...
引用 网友A:

   高手。
对不起,您的帖子小于 20 个字符的限制,请返回修改。

网友:
楼主看看这个图片,是不是这样的。

这就是马鞍仪,三点定位,象个马鞍,所以得名。实质就是轮廓仪。profile就有轮廓的意思。

楼主:
螺旋线你好,很感谢你的关注!
我现在就是遇到了矛盾的问题。前面的章节,都是讲的contour扫描轮廓,现在到了这一章,开始讲profile,这两个哪里不一样呢?

网友:
contour 是等高时的周边轮廓
profile 就是我们现在讲的轮廓度

网友:
这个得专业的人才能给出准确的解释。俺是这样理解的:
contour指的是垂直于中心线的截面轮廓,是封闭的,有可能是异型的,也就是非圆的。
profile指的是过中心线的截面的轮廓,不是封闭的,是条曲线。